[技术问答] NUC980设备树烧写问题

楼主(2023-03-23):
使用新唐IIOT开发板,使用NUwrite如何烧写设备树?使用设备树是否需要更改环境变量?如何更改?

网友A:
设备树是什么,不懂,只玩过单片机系列的。

网友B:
还有设备树这一说法

网友B:
设备树怎么理解了

网友C:
设备树常用概念有:dtc(用来编译设备树的工具)、dts(设备树描述文件)、dtsi(设备树头文件)、dtb(编译后的二进制文件)

网友D:
在烧写程序前,务必确认芯片型号和仿真器/调试器类型,以免出现烧写失败或者损坏芯片的情况。

网友E:
NUVOTON官网提供了NUwrite的下载地址,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对应的版本进行下载。安装过程很简单,只需按照提示操作即可。

网友F:
用USB线将仿真器/调试器连接到计算机上,并将仿真器/调试器的JTAG/SWD接口与目标单片机的相应IO口连接。

网友G:
设备树描述硬件资源的信息非常重要,烧写错误或者不正确的设备树可能会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启动或者硬件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H:
在NUwrite界面中选择“Program”->“Start Programming”开始烧写程序文件。烧写过程中会有进度条提示,等待烧写完成后,断开仿真器/调试器即可。

网友I:
NUwrite是一款由NUVOTON提供的烧写工具,可以用于快速、方便地将程序文件烧写到NUVOTON系列单片机中。

网友J:
在进行设备树烧写时,一定要仔细核对设备树信息,并严格按照厂家提供的相关文档进行操作。

网友K:
NUC980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A9架构的处理器,使用设备树来描述硬件资源。

网友L:
官网有NUwrite的下载地址

网友M(2023-04-22):
程序文件的格式也需要与目标单片机适配,否则也会导致烧写失败。

网友N:
Linux移植手册里面应该有介绍

网友C:
设备树不是Linux系统里面的嘛,建议参考Linux教程下载

网友O:
程序文件的格式也要和目标单片机适配,不然也会烧写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