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MCPWM触发ADC采样,如何计算ADC采样频率?

楼主:
根据lks32mc08x_demo_prj\4.ADC\ADC_MCPWM_Trigger示例程序:
#define MCU_MCLK                       (96000000LL)       /* PWM模块运行主频 */
#define PWM_MCLK                       ((u32)MCU_MCLK)    /* PWM模块运行主频 */
#define PWM_PRSC                       ((u8)0)            /* PWM模块运行预分频器 */
#define PWM_FREQ                       ((u16)16000)       /* PWM斩波频率 */
/* 电机控制PWM 周期计数器值 */
#define PWM_PERIOD                     ((u16) (PWM_MCLK / (u32)(2 * PWM_FREQ *(PWM_PRSC+1))))
/* PFC控制PWM 周期计数器值 */
#define PFC_PERIOD                     ((u16) (PWM_MCLK / (u32)(2 * PFC_FREQ *(PWM_PRSC+1))))

MCU、PWM模块运行主频为96MHz,PWM斩波频率为16KHz,电机控制PWM周期计数器值PWM_PERIOD = 96000000/(2*16000)=3000;

void MCPWM_init(void)
{
    MCPWM_InitTypeDef MCPWM_InitStructure;
    MCPWM_StructInit(&MCPWM_InitStructure);

    MCPWM_InitStructure.CLK_DIV = PWM_PRSC;                   /* MCPWM时钟分频设置 */
    MCPWM_InitStructure.MCLK_EN = ENABLE;                     /* 模块时钟开启 */
    MCPWM_InitStructure.MCPWM_Cnt_EN = ENABLE;                /* 主计数器开始计数使能开关 */

    MCPWM_InitStructure.MCPWM_PERIOD = PWM_PERIOD;                /* 计数周期设置即MCPWM输出周期*/
    MCPWM_InitStructure.TriggerPoint0 = (u16)(10 - PWM_PERIOD);   /* MCPWM_TMR0 ADC触发事件T0 设置 */
    MCPWM_InitStructure.TriggerPoint1 = (u16)(1000 - PWM_PERIOD); /* MCPWM_TMR1 ADC触发事件T1 设置 */
    MCPWM_InitStructure.TriggerPoint2 = (u16)(PWM_PERIOD - 1000); /* MCPWM_TMR0 ADC触发事件T0 设置 */
    MCPWM_InitStructure.TriggerPoint3 = (u16)(PWM_PERIOD - 1);    /* MCPWM_TMR1 ADC触发事件T1 设置 */
    MCPWM_Init(&MCPWM_InitStructure);
}

MCPWM_InitStructure.TriggerPoint0 = 10 -3000 = -2990;
MCPWM_InitStructure.TriggerPoint1 = 1000 - 3000 = -2000;
MCPWM_InitStructure.TriggerPoint2 = 3000 - 1000 = 2000;
MCPWM_InitStructure.TriggerPoint3 = 3000 - 1 = 2999;

ADC使用1段触发模式
ADC_InitStructure.Trigger_Mode = ADC_1SEG_TRG;               /*ADC采样1段模式*/

请问如何计算出ADC采样频率?

在ADC0中断处理函数中反转LED1电平,使用示波器量出LED1反转频率为304kHz。
void ADC0_IRQHandler(void)
{
Invers_GPIO(GPIO0,GPIO_Pin_6);
}

PWM波形频率为16KHz,ADC0中断处理函数调用的频率是304KHz*2=608Khz.
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网友A(2023-03-26):
题目太难答不上

网友B:
楼主清除ADC采用完成中断标志位没,如果没有软件清除会直接进入ADC中断。看楼主配置ADC触发时MCPWM触发一段采用,那么就是一个MCPWM周期触发一次ADC采用,所以ADC采用频率与MCPWM频率应该是一致的16K。

网友C:
ADC每次采样转换的总时间是:采样时间+转换时间

网友D:
楼主的adc的时钟是设置成什么了牙

网友E:
时钟啊 转换频率啊 采样周期的设定啊 都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