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查阅资料阐述如何消除放大器的自激

楼主(2023-03-23):
放大器的自激通常是由于放大器的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之间的反馈导致的。要消除自激,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 添加衰减器:通过在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之间添加衰减器,可以减小反馈信号的强度,从而减少自激。
  • 增加带宽:通过增加放大器的带宽,可以使反馈信号的相位差变小,减少自激的可能性。
  • 调整反馈电路:通过调整反馈电路中的元件值或拓扑结构,可以减小反馈信号的强度或相位差,从而减少自激。
  • 增加稳定性:通过增加放大器的稳定性来降低自激的可能性。可以采用稳定性分析或添加稳定性补偿电路等方法来增加放大器的稳定性。
  • 选择合适的放大器:在设计电路时,可以选择具有低自激倾向的放大器器件,例如选择有较低输入输出反馈的设计。

网友A(2023-08-18):
也可以通过模拟的方式,调节阻容件的参数

网友B:
属实用反馈电路能好点

网友C:
这个增加稳定性比较难吧,有些参数需要仔细推敲才行

网友D:
一般都是选择合适的运放,这样能解决大部分的运放问题

网友E:
其实选择个合适的厂家,带有参考电路的运放,你就好弄多了

网友F:
其实优化电路布局也可以大部分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合理布局放大器的电路结构,减小信号的反馈路径,可以降低自激的可能性

网友G:
建议用增加负反馈的方式,通过引入适当的负反馈,可以抑制放大器的自激。负反馈可以降低放大器的增益,减小输出信号对输入信号的影响,从而减少自激的可能性

网友H:
加入稳定电路:在放大器的输入端或输出端加入合适的稳定电路,如衰减器、补偿电路等,可以有效地抑制自激

网友I:
这种还是找参考的电路,有个好的参考电路,这种问题也就会少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