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f437用lwip做udp server,运行一段时间后,故障现象为:能ping通,但是主程序死机。请问是...

楼主(2023-03-23):
udp_send在主循环中,udp_recv中mac中断中。

运行一段时间后(几小时后),主循环程序当掉了,但是ping正常。

请问一个问题:我的疑问是如果ping 正常,是不是证明了mcu并没有死掉?

谢谢~老师们!!!

楼主:
???有没有老师帮忙解答下呀?

网友A:
emac的phy时钟是外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ac的phy时钟是外接的吗?

不是外接的,用的是at32f437 start 开发板,用的是mcu的25mhz,我手上多个start开发板均出现,死机现象,但是能ping通。烦死了

楼主:
死机的时候,mcu给phy的时钟也还是正常的25mhz,ping也能ping通,但就是主循环程序和定时器中断程序均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我貌似找到原因了,我要把接收中断关掉,把接收放到主循环中就不会死机。
我的接收中断写的有问题吗?这是我的接收中断的代码:
void EMAC_IRQHandler(void)
{
    /* lwip receive handle */
    lwip_rx_loop_handler();
    /* clear the emac dma rx it pending bits */
    emac_dma_flag_clear(EMAC_DMA_RI_FLAG);
    emac_dma_flag_clear(EMAC_DMA_NIS_FLAG);
}

void lwip_rx_loop_handler(void)
{
  /* handles all the received frames */
    lwip_pkt_handle();
}

楼主:
哎,都没人帮助吗?

网友B:
LWIP协议怎么提高UDP速度

网友C:
如何LWIP如固定本地端口号

网友D:
lwip中怎样使用http协议传输文件

网友E:
lwip的移植教程怎么样

网友F:
LWIP如何实现TCP 长连接?

网友G:
LWIP UDP偶发丢包问题

网友H:
这个没有用过。

网友I:
可以使用mqtt通信的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貌似找到原因了,我要把接收中断关掉,把接收放到主循环中就不会死机。
我的接收中断写的有问题吗?这是 ...

官方的例程都没开emac中断,也是把接收放在主循环轮询的,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才这么做的?

网友J:
看到别家的中断处理,我明天去改改试试:
void ENET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reval;

    /* clear the enet DMA Rx interrupt pending bits */
    enet_interrupt_flag_clear(ENET_DMA_INT_FLAG_RS_CLR);
    enet_interrupt_flag_clear(ENET_DMA_INT_FLAG_NI_CLR);
    /* handles all the received frames */
    do{
        reval = enet_rxframe_size_get();

        if(reval > 1){
            lwip_pkt_handle();
        }
    }while(reval != 0);
}

网友K:
lwip没有研究过的。

网友L:
lwip发送数据卡死正常

网友M:
使用串口输出数据试试看的。

网友N:
在一个项目中用了LWIP,发现在某种时候,很容易死机。具

网友I:
接收大数据包导致Hardfault问题

网友O:
使用LWIP只做客户端或服务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P:
连外网就错误连连吗

网友Q:
at32f437带有网口的吗?

网友R:
开启看门狗不可以的吗

网友S:
可以使用wifi的吗

网友T(2024-06-26):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LWIP在运行一段时间后我的PC端就接收不到我板子的IP了,我的接收函数也进不去了,这是为什么啊,有时候也会运行过程中突然死机,能不能加个微信请教下,现在正在坑里打转找不到方向了

你使用的at32f437 start 开发板 版本是? 我记得AT START F437有进版将外部高速晶振由原来的8M换成25M

网友U:
我在一个项目中使用了 lwip,发现在某些时候,它非常容易崩溃

网友V:
lwip等如何固定本地端口号、

网友W(2024-08-02):
我在一个项目中使用过lwip,发现在某些时候,很容易崩溃。

网友X:
接收大数据包会导致硬件故障问题

网友Y:
仅将lwip用作客户端或服务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Z:
AT32F437使用LWIP库做UDP服务器时出现的问题可能是内存泄露或者线程阻塞造成的。检查是否有内存溢出或死锁情况,同时确保UDP处理函数没有阻塞主线程。建议优化代码,避免资源竞争和死锁。

网友AA(2024-09-02):
只使用lwip作为客户端或服务器没有问题。,

网友AB:
如何IP化,如固定本地端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