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液晶屏,驱动时候,可以暂停驱动信号吗

楼主(2023-03-23):
如果驱动RGB液晶,用单缓冲,写缓冲ram的时候,暂停ram到lcd的写入,也就是写完某一帧,把RGB的时钟,帧同步,行同步信号都停止,这时候液晶是什么反应呢,是保持原画面不动,还是白屏,或者黑屏?

网友A(2023-05-24):
这时候液晶会进入待机状态

网友B:
应该不会保持上一帧,我觉得

网友C:
待机,但是画面不会白屏,而是会保持原画面不变

网友D:
因为暂停了刷新,所以最后一行扫描内容会先于前一行送至行扫描电路,此时开始执行行扫描,直至屏幕上出现稳定的黑色图像为止

网友E:
没这么玩过啊,估计是白屏了吧

网友F:
为啥要这么操作呢?这不是显示故障么

网友G:
一般是白屏,没有数据了

网友B:
黑屏好像是没电才会黑屏

网友H:
液晶大概率是白屏了,就是无信号源了

网友I:
你这不就相当于屏掉线了么,会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