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341LCDC显示模块介绍

楼主(2023-03-23):
1.基本概念介绍
LCDC模块用于实现MCU与外部LCD的对接,在MCU的控制下,将需要显示的数据传送到外部LCD接口显示。
一个基本嵌入式图形系统可简化为如图所示。
基本嵌入式图形系统由微控制器、帧缓冲器、显示控制器和显示屏组成。
• 微控制器对要在帧缓冲器中显示的图像进行计算,以组成图标或图像等图形基元。CPU通过运行图形库软件来执行此过程。该过程可以由图形库使用专用硬件(如DMA2D)来加速。帧缓冲器更新的频率越高,动画越流畅(动画每秒帧数)。
• 帧缓冲器是一个易失性存储器,用于存储要显示图像的像素数据。该存储区通常称为图形RAM(GRAM)。所需帧缓冲器大小取决于显示器的分辨率和色深。
– 双缓冲技术使用两个帧缓冲器,可以避免显示正在写入帧缓冲器的内容。
• 显示控制器持续“刷新”显示器,以每秒60次(60Hz)的速度将帧缓冲器内容传送到显示屏。显示控制器嵌入在MCU中。
• 显示屏由显示控制器来驱动,并负责显示图像(由像素矩阵组成)。
显示器特性为:
– 显示尺寸(分辨率):由显示像素数定义,表示为水平(像素数)×垂直(行数)。
– 色深:定义可以绘制像素的颜色数量。它以每像素位数(bpp)来表示。对于24 bpp的色深(也可以用RGB888表示),一个像素可以有16777216种颜色表示。
– 刷新率(以Hz为单位):显示面板每秒刷新的次数。因为刷新率较低时产生的视觉效果不佳,所以显示器每秒钟刷新60次(60 Hz)。
2.LCDC介绍
LCDC是AHB架构上的主设备,可以对内部和外部存储器进行读访问。LTDC有两个独立的层,每层都有自己的FIFO,从而使显示更加灵活。
LTDC控制器以AHB总线速度自动从帧缓冲器提取图形数据。然后将图形数据存储在其中一个FIFO内部层中,随后驱动到显示器。
系统架构使图形可以在没有任何CPU介入的情况下构建并绘制到屏幕上。LTDC从帧缓冲器中检索属于图像的数据,而DMA2D则准备下一张图像。
在每个像素时钟上升沿或时钟下降沿,并在屏幕有效区域内,LCDC层从其FIFO中检索一个像素数据,将其转换为内部ARGB8888像素格式,并将其与背景和/或其他图层像素颜色进行混合。得到的像素以RGB888格式编码,然后被驱动到RGB接口中。像素便会显示到屏幕上。
为了驱动LCD-TFT显示器,LTDC利用简单的3.3V信号提供了多达28个信号,包括: • 像素时钟LCD_CLK信号用作LCD-TFT的数据有效信号。只有在LCD_CLK上升沿或下降沿才会显示该数据。
• 数据使能LCD_DE信号向LCD-TFT指示RGB总线中的数据是有效的,并且该数据必须被锁存才能绘制出来。
• LCD_HSYNC行同步信号管理水平线扫描,作为行显示选通。
• LCD_VSYNC帧同步信号管理垂直扫描,作为帧更新选通。
• 像素数据RGB888。可以对LTDC界面进行配置,使之输出多种色深。它最多可以使用24条数据线(RGB888)作为显示接口总线。
3.典型LCDC显示帧控制时序
LCDC外设允许用户连接任意显示器尺寸,总宽度可达1024像素,总高度可达1024行。图中说明了完全可编程的时序和分辨率。
图中各参数分别对应LCD_InitStructure结构体中各参数配置。
LCD_InitStructure LCD_initStruct;
    LCD_initStruct.ClkDiv = 8;               //取值范围2--65
    LCD_initStruct.Format = LCD_FMT_RGB888; // LCD_FMT_RGB565LCD_FMT_RGB888LCD_FMT_SRGB565LCD_FMT_SRGB888
    LCD_initStruct.HnPixel = LCD_HDOT;      // 水平方向像素个数,最大取值1024
    LCD_initStruct.VnPixel = LCD_VDOT;      // 垂直方向像素个数,最大取值1024
    LCD_initStruct.Hfp = 5;        // horizonal front porch,最大取值64
    LCD_initStruct.Hbp = 40;       // horizonal back porch, 最大取值256
    LCD_initStruct.Vfp = 8;        // vertical front porch, 最大取值64
    LCD_initStruct.Vbp = 8;        // vertical back porch 最大取值256
    LCD_initStruct.HsyncWidth = 5; // HSYNC低电平持续DOTCLK,最大取值256,至少比Hbp1
    LCD_initStruct.VsyncWidth = 5; // VSYNC低电平持续个行时间,最大取值256,至少比Vbp1
    LCD_initStruct.DataSource = (uint32_t)LCD_Buffer; // 显示数据地址
    LCD_initStruct.Background = 0xFFFF;                // 背景颜色
    LCD_initStruct.SampleEdge = LCD_SAMPLE_FALL;      // 屏幕在DOTCLK的哪个边沿采样数据:LCD_SAMPLE_RISELCD_SAMPLE_FALL
    LCD_initStruct.IntEOTEn = 0;                       // 传输完成中断使能
    LCD_Init(LCD, &LCD_initStruct);

4.两个可编程LCDC图层
LCDC有两层,每层都可以分别启用、禁用和配置。图层显示的顺序是固定的,始终是由下至上的。如果使能两个层,则层2为顶部显示窗口。
LCDC具有可配置的混合因数。混合始终使用alpha值来激活。混合顺序固定,即由下至上。如果使能了两层,首先第1层将与背景色混合,随后第2层与第1层和背景的混合颜色结果再次混合。
5.灵活的窗口位置和尺寸配置
每个图层都可在运行时进行定位和调整大小,并且必须位于有效显示区域内。可编程的图层位置和尺寸定义了一行中的第一个/最后一个可见像素和窗口中的第一个/最后一个可见行。它可以显示完整图像(所有有效显示区域)或仅显示图像帧的一部分。图示了一个小窗口,其中只显示图像的一部分,而其余区域不显示。
图中各参数分别对应LCD_InitStructure结构体中各参数配置。
    LCD_LayerInitStructure LCD_layerInitStruct;
    LCD_layerInitStruct.Alpha = 0xFF;
    LCD_layerInitStruct.HStart = 0;
    LCD_layerInitStruct.HStop = 127;
    LCD_layerInitStruct.VStart = 0;
    LCD_layerInitStruct.VStop = 127;
    LCD_layerInitStruct.DataSource = (uint32_t)LCD_Buffer1;
    LCD_LayerInit(LCD, LCD_LAYER_1, &LCD_layerInitStruct);

网友A:
华芯微特有带LCD控制器的MCU芯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芯微特有带LCD控制器的MCU芯片吗?

SWM320系列和SWM341系列有

网友C:
在离屏缓冲绘制图像,然后将其拷贝到显示表面的处理过程被称作双缓冲技术

网友D:
后备缓冲 (Back Buffer) 当你创建主表面进也创建它们。目的是用DirectDraw的方式来实现对双缓冲功能的仿真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华芯微特有带LCD控制器的MCU芯片吗?

请问LCD控制器需要多少个控制引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问LCD控制器需要多少个控制引脚啊

  • RGB模式:最高需要30个控制引脚,(串行RGB)最低需要13个引脚

网友F:
正常情况下我们可编程的LCDC图层有多少层啊

网友G:
混合因数的可配置的范围一般是多少呢

网友H:
两个图层的窗口可以是独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