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GPIF配置uart后如何让使用

楼主(2023-03-23):
通过gpif配置的时候包含uart,怎么验证这个uart

网友A(2023-11-10):
通过GPIF配置uart后如何让使用-发送数据-接收数据

网友B:
请详细的描述一下下面几个问题:1:你是用的infineon的什么产品?
2:在什么工具上面进行配置的?
3:现在遇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