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 RTC读出来有 12月32号(跨年测试)

楼主:
有点奇葩了,这个芯片!

楼主(2023-03-23):
代码300ms读一次,不断的读,没有任何写操作。
void BSP_RTC_time_Get( hw_rtc *p )
{
    uint32_t time_subsecond = 0;
    rtc_parameter_struct rtc_read;
    rtc_current_time_get(&rtc_read);
    time_subsecond = rtc_subsecond_get();
    time_subsecond = (1000 - (time_subsecond*1000+1000)/400);
    p->tm_year = RTC_BCDToByte(rtc_read.year);  // form 2000
    p->tm_mon = rtc_read.month;
    p->tm_mday = RTC_BCDToByte(rtc_read.date);
    p->tm_hour = RTC_BCDToByte(rtc_read.hour);
    p->tm_min = RTC_BCDToByte(rtc_read.minute);
    p->tm_sec = RTC_BCDToByte(rtc_read.second);
    p->tm_subsec = time_subsecond;
}

网友A:
设置时间的时候,年月日时分秒都必须是BCD码,手册明文写了的(不要看库文件的注释,容易被误导)。
如果设置月份的时候,用10进制的数,如12,设置到月,则在跨年的时候会有问题(当然也不算问题,因为压根没用对,12不是合法的BCD)
如果设置月份的时候,用12的BCD码(0001 0010)设置,则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芯片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官方的例程是比较误导人的,特别是例程的rtc_show_time函数,读出来是BCD码,不做转换就打印显示了。
去年搞这个的时候也是有点晕,后来完全按照手册来就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时间的时候,年月日时分秒都必须是BCD码,手册明文写了的(不要看库文件的注释,容易被误导)。
如果设 ...

您的建议很中肯,我再调试一下,感谢~

楼主:
通过仿真,最后找到了问题所在。

楼主:
uint8_t RTC_ByteToBCD(uint8_t Value)//二进制转BCD
{
#if 0
    uint32_t bcdhigh = 0u;
        uint8_t Param = Value;
        while(Param >= 10u)
        {
                bcdhigh++;
                Param -= 10u;
        }
        return  ((uint8_t)(bcdhigh << 4u) | Param);
#else
    uint8_t bit[2];
        uint8_t retValue;
        bit[0] = Value % 10;
        bit[1] = Value % 100 / 10;
        retValue = (bit[1] << 4) | bit[0];
        return (retValue);
#endif
}

楼主:
仔细研究8421BCD码,重新写了这个接口函数,问题解决。

楼主:
[2023-12-31T23:59:59.730+08:00]
[2023-12-31T23:59:59.923+08:00]
[2024-01-01T00:00:00.478+08:00]
[2024-01-01T00:00:00.670+08:00]
[2024-01-01T00:00:00.863+08:00]
[2024-01-01T00:00:01.415+08:00]

网友B:
给你的32日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