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笙泉单片机内部的“电压型DAC”无法输出0v吗?

楼主(2023-03-23):
按照下图,笙泉单片机内部的“电压型DAC”,输出范围= 0.2v ~ VDD-0.2v
那么就是说这个DAC无法输出 0v 吗?

网友A:
说明无法输出0V

网友B(2025-06-25):
一般,ADC,DAC集成,在0点(地电位)附近,都会受地电位波动影响,厂家都建议加偏置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