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 直流电机调速一般采用什么样的电路实现?

楼主(2023-03-23):
直流电机调速可以通过不同的电路实现,以下是几种常见的方式:

变阻器调速电路:该电路通过改变电机的电阻来控制电机转速,一般通过变阻器来实现电阻的改变。该电路结构简单,但是效率低下,且调速范围有限。

PWM调速电路:该电路通过控制PWM(脉冲宽度调制)信号的占空比来改变电机的电压,从而控制电机转速。PWM调速电路具有效率高、调速范围大等优点,但是需要使用专门的PWM控制器。

H桥调速电路:该电路通过控制H桥电路来改变电机的电压和电流,从而控制电机的转速。H桥调速电路可以实现双向转动,并且具有高效率、可靠性高等优点,但是电路复杂。

直接数字控制(DTC)调速电路:该电路通过数字信号处理器(DSP)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具有高精度、高可靠性等优点。但是需要使用高性能的DSP和复杂的控制算法。

网友A:
直流电动机如何实现无级调速

网友B:
直流电机调速可以有三种方法:1是改变电机两端的电压,2是改变磁通量,3是串调节电阻。

网友C:
直流电机可控硅调速电路图来一份吧。

网友D:
直流电机怎样利用电阻调速

网友:
1、降低电枢电压调速,基速以下调速。2、电枢电路串电阻调速。3、弱磁调速基速以上调速。4、降低电枢电压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