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AC78013CAN模块收发测试

楼主(2023-03-23):
MCU:AC78013FDLA

CAN Transfer TJA1042

AC78013FDLA CAN-CTRL 内核描述
支持 CAN 规格

CAN 2.0A/B ( 最多 8 个字节的有效载荷,经 Bosch 参考模型验证 )

对 CAN FD 的可选支持
( 最多 64 字节的有效载荷, ISO 11898-1:2015 或者 非 ISO Bosch)

可编程的比特率

CAN 2.0B 支持最高 1Mbit/s

CAN FD 支持最高 8Mbit/s( 受收发器和所选择的 CAN-CTRL 内核时钟频率的限制 )

可选择 AHB 分频时钟或者外部振荡器时钟

可编程波特率预分频器 (1 至 1/256)

1 个接收缓冲区, FIFO 深度为 7

两个发送缓冲区:

主发送缓冲区 (PTB) FIFO 深度为 1

次发送缓冲区 (STB) FIFO 深度为 3 ,按 FIFO 或优先级决定数据帧发送的先后顺序

16 个独立可编程的内部 29 位接收滤波器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大唐不夜城」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DiQiZiYouDu/article/details/120311889

楼主:
扩展特性:

单次发送模式 (PTB 和 STB 都支持 )

监听模式

回环模式 ( 内部、外部 )

收发器待机模式

楼主:
扩展状态和错误报告:

捕获最后发生错误的类型和仲裁丢失的位置

可编程错误警告限制

可配置的中断资源

时间戳
− CiA 603 时间戳

带集成式低通滤波器的唤醒功能

楼主:
调试过程:
1.正常发送接收
2.发送过程中使STB引脚拉高
3.正常工作过程中CANH接地、CANL接地
4.正常发送过程中CANH、CANL短路
CAN初始化代码
/*
设置采样点在81.25%
tseg1 = (S_SEG1 +2);
tseg2 = (S_SEG2+1);
BandRate = (48M/(S_PRESC +1) / ((S_SEG1+2)+(S_SEG2+1))))
SamplePoint  = (tseg1 /(tseg1 + tseg2));
*/

void SocCanPerhInit(void)
{
    CAN_ConfigType canConfig;
    CAN_BitrateConfigType canBandrateConfig;
    memset((void *)&canConfig, 0, (uint32_t)sizeof(CAN_ConfigType));
    memset((void *)&canBandrateConfig, 0, sizeof(CAN_BitrateConfigType));
    GPIO_SetFunc(SPORT_GPIOCANTX,SPIN_GPIOCANTX, GPIO_FUN1);
    GPIO_SetFunc(SPORT_GPIOCANRX,SPIN_GPIOCANRX, GPIO_FUN1);
     GPIO_SetFunc(CAN0_STB, GPIO_FUN0);
    GPIO_SetDir(CAN0_STB, GPIO_OUT);
    CAN0_TRASCVER_NML;
    GPIO_SetPinLevel(CAN0_STB, GPIO_LEVEL_LOW);

    canBandrateConfig.PRESC     = 5;
    canBandrateConfig.SEG_1     = 11;
    canBandrateConfig.SEG_2     = 2;
    canBandrateConfig.SJW         = 2;

    canConfig.interruptEn = ENABLE;
        canConfig.interruptMask = CAN_IRQ_ALL_ENABLE_MSK;
    canConfig.canMode = CAN_MODE_NORMAL;
        canConfig.clockSrc = CAN_CLKSRC_AHB;
       canConfig.tpss = ENABLE;
       canConfig.tsss = ENABLE;
       canConfig.filterNum = 3;
      canConfig.filterList = canFilterControl; //过滤器设置
    canConfig.callback = CAN0_IRQnCallBack;
    canConfig.normalBitrate = &canBandrateConfig;

    g_sendCANMsgInfo.DATA = (uint8_t *)sendDataBuff;
    g_recvCANMsgInfo.DATA = (uint8_t *)recvDataBuff;

    CAN_Init(CAN0, &canConfig);

}

楼主:
//CAN 报文发送函数

uint8_t  SocCANSendMsg(uint32_t ID,uint8_t IDE,uint8_t RTR,uint8_t *pDataBuf,uint8_t dataLen)
{
uint8_t ret = 0;
     g_sendCANMsgInfo.ID = ID;
        g_sendCANMsgInfo.IDE = IDE;
        g_sendCANMsgInfo.DLC = dataLen;
    memcpy(g_sendCANMsgInfo.DATA, pDataBuf, dataLen);
    ret = CAN_TransmitMessage(CAN0, &g_sendCANMsgInfo, CAN_TRANSMIT_SECONDARY);//·¢?íêy?Y

return ret;

}

楼主:
实验1:正常发送接收
第一次烧录软件之后在接收端并没有看到报文数据,后来排查发现TJA1042引脚被置H,非工作状态。拉低后正常发送接收端能看到具体报文。

楼主:
接收测试
CAN_FilterControlType canFilterControl[]=
{
    {0, ENABLE, 0x00000400, 0x00000000},
    {1, ENABLE, CARBCMLIGHTCOMMANDID, 0x00000000},    //只允许指定 ID  通过
    {2, ENABLE, 0x00000001, 0x0000000F},
};
代码中设置了3组滤波器,其中0,1都是强制必须指定ID才可以接收,过滤器2中科通过ID为0x1~0xF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index;                                  /*!< Filter index */
    ACTION_Type enable;                             /*!< Enable or disable */
    uint32_t code;                                  /*!< Code data */
    uint32_t mask;                                  /*!< Mask data */
} CAN_FilterControlType;
t_mask  对应的bit位为0表示强制匹配,为1表示不要求一致

楼主:
接收中断函数

void CAN0_IRQnCallBack(void *device, uint32_t wpara, uint32_t lpara)
{
    if (wpara & CAN_CTRL1_EIF_Msk)  ///<error happened
    {
        if (((CAN_Type*)device)->CTRL0 & CAN_CTRL0_BUSOFF_Msk)
        {
               #if(SUPPORT_SOCCANDEBUG)
         printf("CAN BUSS OFF\r\n");
        #endif
        }
    }
    if (wpara & CAN_CTRL1_RIF_Msk)
    {
    if (CAN_IsMsgInReceiveBuf((CAN_Type*)device))
        {
            CAN_ReceiveMessage((CAN_Type*)device, &g_recvCANMsgInfo);
        BspCANCopyData();
        AppCanQInsertMsg(g_recvCANMsgBuf);

        }
    }
}

楼主:
发送过程中STB引脚拉高
int32_t CAN_TransmitMessage(CAN_Type *CANx, const CAN_MsgInfoType *info, CAN_TransmitBufferType type);
函数正常情况下,发送成功返回0

楼主:
STB引脚置高之后,
测试过程中发现每隔15S左右会触发一次BUSOFF标志位置位,但是发送标记位一直显示为0
撤掉异常之后发送恢复正常

楼主:
3.正常工作过程中CANH、CANL接地
测试发现CANH接地能触发BUSOFF,CANL接地不会触发BUSOFF,两种情况下均不能接收到CAN报文

4.CANH、CANL短路
会触发CANBUSOFF。
以上所有触发BUSOFF的情况发送函数的返回值ret都为0,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发送成功,这个下一期验证一下返回值一直为0的原因

网友A:
AC78013上边自带的can是什么版本的啊

网友B:
如果想要进入can的初始化模式 需要做前期的时序操作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要进入can的初始化模式 需要做前期的时序操作吗

应该是只有在睡眠模式下需要特定的时序唤醒

网友D:
个人感觉 can的寄存器非常不好配置,搞不太明白

网友E:
请问咱们的验收筛选器是如何进行配置的呢

网友F:
我们真正在调试can的时候用回环模式和真正的两块板子通讯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G:
回环模式没有问题并不能代表实际硬件电路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