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LINK/V2、ST-LINK/V2-1、DAP-LINK烧录器

楼主(2023-03-23):
PCBA实物图

最终的的PCB 3D效果图

本硬件电路未解决采用合宙的Air32F103CBT6芯片,当ST-LINK/V2使用时,对stm8在线调试功能的友好支持(仅对stm8支持下载,对stm32所有功能正常),ST的STM32F103CBT6以及极海的APM32F103C8T6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软件序列号显示异常的问题。后两款芯片都支持对stm8在线调试功能,但是不支持STM32CubeProgrammer软件烧录程序,这一点,合宙的Air32F103CBT6芯片支持STM32CubeProgrammer软件对stm32烧录以及目标OB选项参数配置。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perseverance52」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880082/article/details/127963348

楼主:
效果图和PCBA实物图差异说明

    ✨由于设计之初只考虑当ST-LINK V2来用,主要是用来给STM8和stm32烧录程序。没有考虑到会将固件升级到ST-LINK/V2-1,带虚拟串口和虚拟U盘。

楼主:
参考电路一:UM0817文档

楼主:
参考电路二:ST-LinkV2原理图:

楼主:
烧录器主控芯片说明

    主控使用STM32F103CBT6,或者采用合宙的Air32F103CBT6芯片也可以,极海的APM32F103C8T6以及合宙的Air32F103CBT6已经实物验证了可以使用ST-LINK/V2、ST-LINK/V2-1固件并烧录STM32。

   如果采用合宙的Air32F103CBT6芯片,可以烧录对应固件当作:ST-LINK/V2、ST-LINK/V2-1、CMSIS-DAP其中的一种。如果需要通过IAR或者STVD软件针对stm8在线调试,不推荐使用该芯片,而是使用STM32F103CBT6主控,或者使用极海的APM32F103C8T6,IAR和ST Visual Develop软件在线调试功能都正常。
        如果采用极海的APM32F103C8T6当作:ST-LINK/V2那么就不支持STM32CubeProgrammer软件对STM32进行程序烧录以及OB选项修改,无法连接到目标芯片,序列号显示@符号。通过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点击Refresh后,烧录器的序列号能显示支持,以及Keil在线烧录不受影响。

楼主:
采用合宙Air32F103CBT6芯片烧录ST-LINK/V2固件后,连接烧录目标信息,烧录器的序列号:B55B5A1A0000000064B9D201,能正常显示。

楼主:
主控采用极海的APM32F103C8T6芯片烧录ST-LINK/V2固件后,连接烧录目标信息,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能正常显示。

楼主:
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软件,则显示@:

楼主:
主控使用STM32F103CBT6序列号信息340024000C0000373446524E

楼主:
而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软件,则显示4:

楼主:
Air32F103差异说明

    ⚡整体来说可以使用,但是当ST-LINK/V2使用时,针对stm8在线调试功能表现不佳,对stm32功能正常。Air32F103在对stm8进行在线调试功能上表现差劲,不管是通过IAR软件调试还是STVD软件发现很难实现在线调试。在点击调试按钮时,容易报the debugging session could not be started.弹窗,SWIM error [30006]错误信息,有时多点几次又能成功进入调试。如果需要将Air32F103当ST-LINK/V2使用特别注意这一点。当通过stm8专用下载软件:STVP进行下载,每次硬件连接后需要点击3次,才能下载成功,在不重复拔插情况下,后面可以连续下载成功。主控使用STM32F103CBT6不存在以上问题。

楼主:
采用主控使用STM32F103CBT6对stm8的在线调试功能演示:

楼主:
固件烧写和固件升级说明
1. 将烧录器烧写成支持stm8和stm32固件ST-LINK/V2。

            将原始固件:STLinkV2.J16.S4.bin烧录进去.
            升级固件。升级工具可以选择:stsw-link007中的升级工具ST-LinkUpgrade.exe或者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工具进行升级,最终升级到当前最新版本V2J40S7。

楼主:
stsw-link007\Windows\ST-LinkUpgrade.exe

楼主:
两个工具进行升级,可以看到最终升级的固件版本有差异。使用stsw-link007工具最终升级的版本是V2.J40.S7,而STM32CubeProgrammer工具最终升级到的版本是V2.J39S7

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工具升级之后:

楼主:
1. 以上两个工具升级,不管是使用stsw-link007工具升级到V2.J40.S7,还是通过STM32CubeProgrammer工具升级到V2.J39S7,可以使用Keil软件烧录或STM32 ST-LINK Utility烧录工具,但是对于主控采用STM2F103CBT6芯片的,STM32CubeProgrammer工具不能下载,可以识别到烧录器以及固件版本,序列号显示7,感觉是这里异常导致不能下载程序。不影响使用命令行调用下载命令。例如在Arduino IDE环境下,通过命令行执行烧录,不知道是不是买的这颗芯片的个别体质问题还是其他原因,使用合宙的Air32F103CBT6芯片的可以正常显示序列号,并且可以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工具直接下载和配置OB选项。

楼主:
通过STM32CubeProgrammer工具升级到V2.J39S7之后,还可以使用stsw-link007工具升级到最终的V2.J40.S7。当然你可以直接使用stsw-link007工具来直接升级到V2.J40.S7。

楼主:
升级之后的版本:

楼主:
使用STVP工具,给stm8程序烧录:

楼主:
支持IAR软件在线调试

也还可以通过STM32CubeProgrammer工具降级到V2.J39S7。

楼主:
将烧录器烧录成带虚拟U盘和虚拟串口ST-LINK/V2-1(不支持stm8烧录)

楼主:
也可以使用stsw-link007工具升级到最新固件版本:V2.J40.M27

楼主:
使用stsw-link007工具升级。

楼主:
也可以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工具为烧录器升级固件,不过当前升级的固件版本还没有stsw-link007工具升级的固件版本高。

楼主:
升级后可以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工具给STM32下载程序。

楼主:
刷DAP-LINK固件

DAP-LINK是开源的,网上可以找到很多STM32f103刷dap-link固件。烧录和调试接口和ST-LINKV2的SWD接口共用,所以也可以用来刷DAP-LINK固件,来当DAP-LINK使用。在立创开源广场也有同类开源项目。

楼主:
这里演示烧写合宙提供的dap固件:air32_daplink.hex。

楼主:
刷完固件后,显示的设备信息:

楼主:
DAP-LINK,Keil烧录,参数设置。

楼主:
STM8和STM32的ST-LINKV2在线调试器/编程器官方说明文档:
https://www.st.com/resource/en/data_brief/st-link-slsh-v2.pdf
STSW-LINK009为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10签署的ST-LINK、ST-LINK/V2、ST-LINK/V2-1 USB驱动:
https://www.st.com/zh/development-tools/stsw-link009.html
STM32CubeProgrammer烧录工具:
https://www.st.com/zh/development-tools/stm32cubeprog.html
STSW-LINK007升级工具:
https://www.st.com/zh/development-tools/stsw-link007.html
STM32 ST-LINK Utility烧录和固件升级工具:
https://www.st.com/zh/development-tools/stsw-link004.html

楼主:
    其固件请前往立创开源链接附件下载,这里不提供。

楼主:
Stlink-Bootloaders包含(V2.0、V2.1):
https://github.com/Krakenw/Stlink-Bootloaders

楼主:
NUCLEO_8S208RB_STM8Nucleo_64开发板中下载部分的原理图如下:

网友A(2024-04-22):
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

网友B:
这种电路结构的特点是:由四只相同的开关管接成电桥结构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

网友C:
模块电源灌封操作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其涉及到模块电源的防护及热设计

网友D:
根据电荷守恒:Qinitial=Qfinal

网友E:
是因为它作用是起到抑制,多应用于开关电源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