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开源多功能DAP 脱机烧录器 DAPLink仿真下载器

楼主(2023-03-23):
网上已经有很多开源脱机烧录器的了,XVIN1987的很小巧,很有参考价值,志明的很庞大,源码较多较复杂,于是自己在无线DAP的基础上,添加了脱机烧录功能,usb部分用的TeenyUSB,有虚拟u盘,虚拟串口,有文件系统,正在重新绘制pcb,需要的人可以关注一下
可以选择下载算法和下载文件,在有线模式下, 连接电脑打开mdk选中CMSIS-DAP Debugger后有提示,可进行有线下载和仿真,同时电脑上还会有一个W25Q虚拟出来的U盘,直接将固件拖入U盘后进入脱机仿真模式下即可进行下载。

开源地址:https://github.com/Kevincoooool/KS_DAP_Wireless
视频介绍: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54y1C7z4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30871236329
参考了XVIN1987的SWD下载器,添加了对下载算法的选择和对下载文件的选择

网友A:
可以啊!不错,OLED换成彩色的就不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不错,OLED换成彩色的就不错了.

这个有点难吧

网友C(2023-05-10):
对于STM32系列的微控制器,可以使用OpenOCD或者pyOCD等开源工具来实现DAPLink接口调试和编程。

网友D:
通过使用DAPLink编程器,可以方便地将程序下载到目标设备中,同时还支持在线调试、固件更新和虚拟串口等功能。

网友E:
对于想要支持DAPLink接口的单片机和开发板,需要在硬件设计和软件驱动的两个层面进行相关设置和配置。

网友F:
可以使用其他第三方工具或者IDE(如Keil、IAR等)来进行开发和调试,以更好地支持系统集成和开发效率。

网友G(2024-03-15):
引线长度就决定了其响应信号的波长

网友H:
靠近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远多于相距较远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

网友I:
任何一条PCB引线都可能成为天线

网友J:
滤波电容、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电感或变压器

网友K:
离线式变换器

网友L:
交流能量就会从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上流进流出

网友M:
专门的滤波器来阻止交流噪声进入周围的电路

网友N:
电流型变换器电流检测电阻的公共接点和输出端电阻分压器的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