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开关电源槽孔的一些讨论

楼主:
开关电源的设计通常遵循布局原则,走线原则和间距原则。
      布线方面,按照安全规则,考虑开关电源的元器件性能和工艺现状,为避免焊接过程中的“桥接短路”事故发生,通常双面板子线间距离0.3mm,单面板子线间距为0.5mm,焊盘与焊盘,过孔间距离为0.5mm.间距方面,一般开关电源非绝缘外壳,散热器间距一般大于5mm,输出走线距离外壳间距大于2mm.在高温条件下,该外皮有可能受热收缩。大电解防爆槽前端要留出空间,以确保电解电容在非常情况时能无阻碍地泻压。
      爬电间距:沿着绝缘表面测得两个导电零件之间或者导电零件和设备防护之间的最短距离。由于导体周围绝缘材料的电极化导致绝缘材料带点的现象,此带点半径称为爬电距离。简称爬距。爬距=表面距离/系统最高电压。电压越高爬电间距越大,另外,爬电间距叶工作电压,污染等级,绝缘等级和材料相关。在pcb板子上有高压器件和低压器件之间做隔离,高压和低压之间有最小的爬电距离。
      通过割槽解决爬电间距问题,通过把一小段PCB区域割掉达到隔离效果。
      槽孔通常形状不太规则。我们常规的普通DIP的封装的钻孔都是圆形的钻孔,在PCB的加工过程中,对于插件的钻孔有两种刀具,一种叫做钻刀,用来钻圆形的通孔,另外一种叫做铣刀,用来钻槽孔。通常爬电距离越大效果越好,为减低风险,开槽宽带一般大于1mm.PCB拼板的时候,要考虑分板可行性,确保元件离板边的距离要足够,同时还要考虑分板的应力会不会造成元件的脱翘。

网友A(点评):
这个表格必须收藏,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B(2023-03-29):
谢谢!对我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