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自制DAPLink -- ARM官方源码以及STM32F103C8T6

楼主(2023-03-23):
安装工具并配置环境变量

ARM的GitHub有如下说明

1、python3

【官网】
【网盘】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W_H_eQlkzX3FkXuClFnTA
提取码:fp68

安装时会自动添加环境变量。如果电脑已有py2环境变量,安装完后在系统变量中将py3提到py2前面,下面的操作完成后卸载或者恢复到py2后面即可。

楼主(点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Tyrion.Mon」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Stack_/article/details/128771308

楼主:
2、Git

【官网】
【网盘】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BMR6BPVAurQmqTZs-pp9w
提取码:v5t6

楼主:
3、Keil MDK,需要有V5编译器。MDK5 v5.28即可

楼主:
二、获取官方开源代码

右键Git Bash Here,输入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ARMmbed/DAPLink

楼主:
将拉取一个名为DAPLink的文件夹,内有如下文件。

选中的文件夹为后续步骤生成的

楼主:
三、生成Keil工程

DAPLink\docs目录下找到DEVELOPERS-GUIDE.md文件(即第一张图的开发指引)

楼主:
1、输入pip install virtualenv,等待下载完成(此处以及后续命令行操作均在DAPLink路径下,DAPLink目录中右键Git Bash Here)。

楼主:
2、输入virtualenv venv,等待执行完成。将生成venv文件夹

3、输入venv/Scripts/activate.bat

4、输入pip install -r requirements.txt。如果显示timed out字样,改用pip install --default-timeout=1000 --no-cache-dir -r requirements.txt。需要等较长的时间。当出现Successfully installed即为成功

5、输入progen generate -t uvision,将生成projectfiles,并在projectfiles目录下生成一系列工程

楼主:
四、打开工程

确保Keil已激活以及已安装stm32f103的pack。

找到stm32f103xb_bl文件夹,打开工程文件,将提示如下信息,点击第一项,将弹出pack安装管理器(Pack Installer),关闭它。

楼主:
关闭后看到此界面,点击是,随后选择单片机型号为STM32F103C8T6。

楼主:
五、编译下载

编译工程并用其它烧录器下载到STM32F103C8T6后,重新插拔USB线,电脑将出现一个虚拟硬盘。表示DAPLink的boot程序已成功运行。

楼主:
随后找到stm32f103xb_stm32f103rb_if工程,进行和上面一致的操作,但是要根据自己DIY的硬件修改IO_Config.h引脚定义文件。

编译后在工程build目录下找到hex文件拖入到此虚拟U盘中,U盘名称将变为下图所示。DAPLINK运行成功

楼主:
六、注意

1、发现我自己画的板子烧入程序,有几率上电时停留在boot中无法进入app,排查后发现官方源码中RST引脚配置为开漏输出,boot中要读取到RST的电平为高才会跳转app,而我这板子没有上拉RST脚。配置为推挽输出便正常了。
2、keil工程芯片型号不一样,但它们的源文件是共用的,boot和app也是有公共的源文件的。

楼主:
七、附

1、【硬件原理图】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40RZSf3Fbb1uKpI4PE4SQ
提取码:qlw5

楼主:
2、引脚定义修改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IO_Config.h
* @brief
*
* DAPLink Interface Firmware
* Copyright (c) 2009-2016, ARM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Licensed under the Apache License, Version 2.0 (the "License"); you may
*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 http://www.apache.org/licenses/LICENSE-2.0
*
*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WITHOUT
*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ifndef __IO_CONFIG_H__
#define __IO_CONFIG_H__

#include "stm32f1xx.h"
#include "compiler.h"
#include "daplink.h"

COMPILER_ASSERT(DAPLINK_HIC_ID == DAPLINK_HIC_ID_STM32F103XB);

//USB control pin
#define USB_CONNECT_PORT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define USB_CONNECT_PORT_DIS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DISABLE()
#define USB_CONNECT_PORT             GPIOA
#define USB_CONNECT_PIN              GPIO_PIN_15
#define USB_CONNECT_ON()             (USB_CONNECT_PORT->BSRR = USB_CONNECT_PIN)
#define USB_CONNECT_OFF()            (USB_CONNECT_PORT->BRR  = USB_CONNECT_PIN)

//Connected LED
#if (0)
#define CONNECTED_LED_PORT           GPIOB
#define CONNECTED_LED_PIN            GPIO_PIN_6
#define CONNECTED_LED_PIN_Bit        6
#else        //PWH修改为PA8
#define CONNECTED_LED_PORT           GPIOA
#define CONNECTED_LED_PIN            GPIO_PIN_8
#define CONNECTED_LED_PIN_Bit        8
#endif

//When bootloader, disable the target port(not used)
#define POWER_EN_PIN_PORT            GPIOB
#define POWER_EN_PIN                 GPIO_PIN_15
#define POWER_EN_Bit                 15

// nRESET OUT Pin
#if (0)
#define nRESET_PIN_PORT              GPIOB
#define nRESET_PIN                   GPIO_PIN_0
#define nRESET_PIN_Bit               0
#else        //PWH修改为
#define nRESET_PIN_PORT              GPIOA
#define nRESET_PIN                   GPIO_PIN_6
#define nRESET_PIN_Bit               6
#endif

//SWD
#if (0)
#define SWCLK_TCK_PIN_PORT           GPIOB
#define SWCLK_TCK_PIN                GPIO_PIN_13
#define SWCLK_TCK_PIN_Bit            13
#else        //PWH修改为
#define SWCLK_TCK_PIN_PORT           GPIOA
#define SWCLK_TCK_PIN                GPIO_PIN_4
#define SWCLK_TCK_PIN_Bit            4
#endif

#if (0)
#define SWDIO_OUT_PIN_PORT           GPIOB
#define SWDIO_OUT_PIN                GPIO_PIN_14
#define SWDIO_OUT_PIN_Bit            14
#else        //PWH修改为
#define SWDIO_OUT_PIN_PORT           GPIOA
#define SWDIO_OUT_PIN                GPIO_PIN_7
#define SWDIO_OUT_PIN_Bit            7
#endif

#if (0)
#define SWDIO_IN_PIN_PORT            GPIOB
#define SWDIO_IN_PIN                 GPIO_PIN_12
#define SWDIO_IN_PIN_Bit             12
#else        //PWH修改为
#define SWDIO_IN_PIN_PORT            GPIOB
#define SWDIO_IN_PIN                 GPIO_PIN_0
#define SWDIO_IN_PIN_Bit             5
#endif

//LEDs
//USB status LED
#define RUNNING_LED_PORT             GPIOA
#define RUNNING_LED_PIN              GPIO_PIN_9
#define RUNNING_LED_Bit              9

#define PIN_HID_LED_PORT             GPIOA
#define PIN_HID_LED                  GPIO_PIN_9
#define PIN_HID_LED_Bit              9

#define PIN_CDC_LED_PORT             GPIOA
#define PIN_CDC_LED                  GPIO_PIN_9
#define PIN_CDC_LED_Bit              9

#define PIN_MSC_LED_PORT             GPIOA
#define PIN_MSC_LED                  GPIO_PIN_9
#define PIN_MSC_LED_Bit              9

#endif

楼主:
3、如果Keil无法识别到DAPLink,需要根据下文对源码做些修改

【新版daplink keil5识别不了】

本来想着加块屏幕可以个性化一下,但读懂源码就不容易了,目前只能显示USB连接状态,其余得慢慢研究了

网友A(2023-05-10):
可以用daplink破 读保护吗

网友B:
看到过9.9元自制WIFI无线DAPLINK调试器

网友C:
进入U盘拖拽模式烧录固件

网友D:
daplink脱机烧录原理是通过SWD接口实现。

网友E:
dap link连不上stm32f7

网友F:
前几天嘉立创打样了一块DAPLink

网友G:
所有的芯片支持daplink吗

网友H:
可以解除芯片读保护吗?

网友I:
自制DAP_LINK,支持U盘拖拽下载程序

网友J(2023-09-30):
我也做了一个,没有RST线,不能通过SysResetReq进行软件复位,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K:
全部的芯片支撑daplink吗

网友H:
装python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L:
我见过一个自制的WiFi无线dplink调试器,售价9元或9元

网友M:
自制的dap_ Link,支持USB光驱拖放下载程序

网友N:
所有的芯片都支持dplink吗

网友O:
有没有工程文件分享下啊

网友P:
Dap,链路无法连接到stm32f7

网友Q:
我见过一个便宜的wifi无线dplink调试器,售价9元或者9元

网友R:
安装Python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S:
DAPlink是不是最通用的下载器?

网友T:
DAPlink和Jlink哪个更好点啊

网友U:
DAPLink可以读保护吗

网友V:
成本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