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新版daplink keil5识别不了

楼主(2023-03-23):
说明 下载了官方的daplink固件进行编译,完成后,发现keil5无法识别到cmsis-dap,经过查找发现是兼容性问题。按照如下修改即可。

网友A:
克隆版的DAP Link 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克隆版的DAP Link 吗?

有那么点味道

网友C(2024-01-08):
安装了最新版本的CMSIS-DAP驱动。

网友D:
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E:
可以尝试修改Keil5的兼容性设置。

网友F:
在Keil MDK-ARM中, 需要在项目设置中指定DAPLink作为调试器。 在“Options for Target” -> “Debug” -> “Use Debug Driver”中选择“ST-Link”或“DAPLink”来完成。

网友G:
可以尝试按住目标板的复位键,再点击Settings。此时KEIL打开Settings的设置对话框

网友H:
重新启动Keil5软件,看是否可以识别daplink。

网友I:
有时候,简单地重启计算机可以解决临时性的识别问题。

网友J:
重新安装daplink固件。

网友K:
右击Keil5快捷方式,选择属性,在兼容性选项卡勾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程序”,然后重新打开Keil5。

网友L:
可能性是Keil5的权限设置导致的。

网友M(点评):
感谢,果然有用!

网友N:
安装了CMSIS-DAP驱动程序。

网友O:
检查是否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P:
使用ST官方提供的ST-Link

网友Q:
修改Keil5的兼容性设置

网友L:
更新Keil5版本或者重新安装Keil5。

网友R:
daplink固件和Keil5软件的版本兼容

网友S:
旧版本的Keil可能与DAPlink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T:
在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 Debug选项卡中选择正确的仿真器型号或CMSIS-DAP调试器。

网友U:
尝试回退到较旧但稳定兼容的DAPLink固件版本。

网友V(2024-04-22):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W: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X: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Y: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Z: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AA(2025-03-25):
检查daplink的驱动,可能是驱动没有正确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