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AC8257 调试记录

楼主(2023-03-24):
一、调显示

本项目是 采用  MIPI 转 LVDS 屏设计方式,就需要调转换芯片,本项目 中使用的转换芯片是 GM8775 。调试步骤:

1、审查 GM8775 与 8257 连接方式,使用的那个I2C 总线,使用的那个GPIO 做PDN ,那个GPIO 做RESET脚。

2、查看 8257  配置 屏的地方,因8257 是是多核芯片,屏初始化是在ARM2中进行的,所以要查看LCM_INIT时,GPIO 配置 时序是否正确。

3、需要使用工具,配置DWS ,使相应GPIO 配置成 GPIO模式,可以正常使用。

4、电源和REST 正常后,需要确认I2C 波形是否正确,确认8775 I2C地址是什么。可以先写小应用程序确认芯片能否访问到。

5,先使用 测试模式 点亮屏,然后再 **.mrf分区。

楼主:
二、调触SIW17700 摸屏

1、AC8257原SDK中带的是 GT 触摸屏,现要调 17700触摸屏,需要把杰发DTS里面配置 的相关触摸的配置 全部关掉。

2、在相应的 I2C 下配置  17700 的相关配置 ,移植相应驱动。

楼主:
三、调TP2812  视频芯片

本项目使用 TP2812 接 四路AHD 720P摄像头,其中3路做环视,1 路做倒车使用。

1、需要使确认各个 引脚电压是否正常。

2、内核 在设置电压时崩溃,需要把设置电压的地方关掉。

3、需要配置  板mk文件。

楼主:
四、调 TDA7729 音频芯片

五、调试过程中遇到问题

1、电平转换芯片使用错误 ,导至 I2C信号不正确。

2、CSI电压接错。

3、屏方向电压接错。

4、AUTOCHIP 工具使用问题。

网友A:
MIPI是2003年由ARM, Nokia, ST ,TI等公司成立的一个联盟,目的是把手机内部的接口如摄像头、显示屏接口、射频/基带接口等标准化,从而减少手机设计的复杂程度和增加设计灵活性

网友B:
MIPI是一个比较新的标准,其规范也在不断修改和改进,目前比较成熟的接口应用有DSI(显示接口)和CSI(摄像头接口)。CSI/DSI分别是指其承载的是针对Camera或Display应用,都有复杂的协议结构。

网友C:
MIPI 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协议:

Multimedia
Control&Data
Chip-to-Chip Inter Process Communications
Debug & Trace

网友D:
在多媒体方向,MIPI可以大致分为三层:应用层、协议层和物理层

网友E:
LVDS即低压差分信号传输,是一种满足当今高性能数据传输应用的新型技术。由于其可使系统供电电压低至 2V,因此它还能满足未来应用的需要。

网友F:
LVDS接口只用于传输视频数据,MIPI DSI不仅能够传输视频数据,还能传输控制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