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STM23H系列要怎么用

楼主(2023-03-24):
高手来 一个

网友A:
顶一个,虽然我不知道楼主想问什么。

网友B:
怎么用?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C(2024-04-22):
高频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与单端电路相比)、电源电压利用率高(与后面要叙述的半桥电路相比)、输出功率大、两管基极均为低电平,驱动电路简单。

网友D: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E: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F:
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

网友G:
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