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SH32F205电源控制的各种模式

楼主:
一、电源控制概述(PWR)
SH32F205的系统工作电压(VDD)为2.4~5.5V。通过内置的电压调节器提供系统内核电源。模拟电路工作电压(AVDD)不能
超过VDD±0.3V。
SH32F205内部有一套完整的上电复位和掉电检测电路,后者在一些电池应用中具有重要意义。

1、掉电检测(BOD)
 通过寄存器选择开启
 上升和下降都能产生中断
 可调的检测电压
 带回差,减少电压波动影响
 硬件去抖动,去抖时间约为60μs
 BOD可以唤醒停机模式
掉电检测用来监测电源电压,如果电压高于或低于指定值时产生内部标志,并产生中断。主要用于检测电源电压的变化,
用于监控系统供电情况。在某些应用中,可用于低电压检测,系统软件可据此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如备份数据、保留现场等。
BOD能引起NMI中断,由IEN_BOD@SYSCFG_SAFR控制位使能。

2、 低电压复位(LVR)
在交流电或大容量电池应用中,接通大负载后容易导致MCU供电暂时低于定义的工作电压。低电压复位即是保护系统在低
于设定电压下产生有效复位。
 通过代码选项选择开启,并通过代码选项设定 LVR 电压
 LVR 去抖动时间 TLVR约 60µs
 当供电电压低于设定电压 VLVR时,将产生内部复位
LVR功能打开后,具有以下特性(t表示电压低于设定电压VLVR的时间):
当VDD ≤ VLVR且t ≥ TLVR时产生系统复位。
当VDD > VLVR或VDD < VLVR,但持续时间t < TLVR时不会产生系统复位。

楼主(2023-03-24):
3、 低功耗管理
SH32F205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降低系统功耗:
 使用低电压供电;
 降低系统时钟;
 关闭APB和AHB总线上未被使用的外设时钟(默认是关闭的);
 降低GPIO和外设接口电路上电流;
SH32F205支持两种低功耗模式:
 睡眠模式(Sleep Mode):基本低功耗模式,MCU内核停止运行,但用到的外设包括内核的核心外设,如NVIC、SysTick
等仍在运行;
 停机模式(Stop Mode):深度低功耗模式,除了内核停机,用到的外设大部分都停止工作,只剩下担负唤醒任务的个
别外设可保持运行(通过LSI提供时钟),如IWDT、BOD、LVR等;

表1 低功耗模式一览

3.1 睡眠模式
睡眠模式能够降低系统功耗,在此模式下,程序中止运行,CPU时钟停止,但外部设备时钟继续运行。睡眠模式下,CPU
在确定的状态下停止,并在进入睡眠模式前所有CPU的状态都被保存(包括系统时钟寄存器),SRAM和寄存器内容被保留,
GPIO保持进入时电平状态。

3.2 停机模式
停机模式可以使芯片进入功耗非常低的状态。停机模式将停止CPU和外围设备的所有时钟信号(LSI时钟除外),并使供电
模块进入低功耗状态。因为IWDT时钟源是LSI,在停机模式下IWDT可以继续工作,LVR和BOD在停机模式下也可以正常工作(有
独立开关,如果不需要可以关闭)。在进入停机模式前所有CPU的状态都被保存,SRAM和寄存器内容被保留,GPIO保持进入
时电平状态,但PWM输出(MCM和GPT模块)将固定被切换到高阻状态。
说明:对数字外设,如UART、SPI、TIMER等,停机时虽然模块使能未关闭,但由于时钟切断,模块处于停止状态,模块
引脚电平保持为停机前电平。
对模拟外设,如ADC、OP、CMP,如果模块使能未关闭,停机时其数字部分时钟被关闭停止工作,但模拟部分供电不会自
动切断,可根据控制要求手动关闭这部分供电(一般是关闭模块使能)。
PWM模块(MCM和GPT)停机时除了停止工作外,还会强制切换到高阻输出,以保护外部驱动电路。应用上,为避免停机
前后的状态变化影响系统工作,建议用户在进入停机前手动关闭PWM模块,在唤醒后重新初始化PWM后开启。
停机时PLL、HSI和HSE电路都被自动关闭。
系统进入停机模式时,RCC模块的SW、SWS、PLLON、PLLRDY、HSEON、HSERDY、PLLRDYIE、PLLRDYIF、HSERDYIE、
HSERDYIF等控制位处于复位状态。
停机模式下,以下模块可以正常运行:
 独立看门狗(IWDT),一旦启动IWDT,除了系统复位,它不能再被停止注;
 掉电检测(BOD),由用户开启;
 低频内部RC时钟(LSI),始终开启;
 唤醒定时器(Wakeup Timer),使用TIM7/TIM8定时器,要求配置LSICLK时钟源,或外部输入时钟;
注:默认情况下IWDT在停机模式下是开启的(前提是IWDT开启),这种情况下停机模式会被IWDT唤醒。可以通过用户代
码选项“OP_WDTPD”设置为不开启,避免IWDT唤醒停机的情况。
停机模式下时钟安全监控(CSM)模块无效,睡眠模式下CSM可正常工作。

网友A(2023-11-12):
模拟电路工作电压(AVDD)不能
超过VDD±0.3V。

网友B:
SH32F205降低系统功耗提升待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