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控制] SMT不良率高原因及改善对策

楼主(2023-03-24):
SMT, mt, BSP, PCB, pc

SMT贴片如今已经逐渐渗入到各类产业中去,但是,要想真正了解SMT中的各项工艺,要学习的道路还任重而道远,本文整理了“五大SMT常见工艺缺陷”,快来速速get吧!
SMT制程不良原因及改善对策二(空焊,缺件,冷焊)
空焊
原因
对策
l 锡膏印刷偏移
l 调整印刷机
l 机器贴装高度设置不当
l 重新设置机器贴装高度
l 锡膏较薄导致少锡空焊
l 在网下垫胶纸或调整钢网与PCB间距
l 锡膏印刷脱模不良
l 开精密激光钢;调整印刷机
l 元件氧化
l 更换OK材料
l PCB板含有水份
l PCB板进行烘烤
冷焊
原因
对策
l 回焊炉回焊区温度不够或回焊时间不足
l 调整回焊炉温度或链条速度
l 元器件过大、气垫量过大
l 调整回焊炉回焊区温度
l 锡膏使用过久,溶剂挥发过多
l 更换新锡膏
缺件
原因
对策
l 元件厚度检测不当或检测器不良
l 修改元器件厚度误差或检修厚度检测器
l 贴装高度设置不当
l 修改机器贴装高度
l 贴装过程中故障死机丢失步骤
l 机器故障的板做重点标识
l 轨道松动,支撑PIN高度不同
l 缩进轨道,选用相同的支撑PIN
l 锡膏印刷后放置过久导致元器件无法粘上
l 将印刷好的PCB板及时清理下去
l 异形元件贴装速度过快
l 调整异形元件贴装速度

网友A:
都是进行芯片质检的基础知识,不错

网友B:
SMT红胶和锡膏工艺不良率标准分别是多少?是按总数算还是总点数

网友C:
锡膏活性较弱也是SMT贴片空焊产生的原因之一

网友D:
钢网孔堵塞漏刷锡膏也会造成空焊

网友E:
PCB贴装元件过长时间没过炉,导致活性 剂挥发的时候我们需要及时将PCB‘A过炉,生产过程中避免堆积

网友F:
生产工艺和管控很重要

网友G:
由于回流焊时元件两端的湿润力不平衡,引发元件两端的力矩也不平衡,导致“立碑”

网友H:
检查机器贴片吹气气压抛料吹气气压抛料盒毛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