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DC多通道数据转换

楼主(2023-03-24):
多通道转换测试,ADC跳的数值有点大,一两百个AD数,怎么排查??

网友A:
每个通道的数据跳动都很大吗

网友B:
被采样信号是什么信号 采样频率是多大的呢

网友C:
别用多通道模式 先一个通道一个通道的检测一下

网友D:
采集速度过快的话 通道间也会产生一定的干扰

网友E: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信号本身的跳动就很大

网友F:
把所有通道的信号源都给接地 看看是否还跳动

网友G:
怎么读取多通道的转换结果

网友H:
如何使用 多通道AD转换

网友I:
ad转换器单通道和多通道对单片机有什么影响

网友:
多通道ADC采集,两路数据相同怎么解决

网友J:
adc是并行处理的还是串行?

网友K:
adc多通道采集如何判断通道号

网友L:
adc多通道采集可以不采用dma吗

网友M:
ADC的通道与引脚是如何对应的

网友N:
加入滤波算法

网友O(2023-04-29):
通道间的干扰

网友P:
100多个数字确实有点大了,看看你的采样时间是不是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