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73VET6的USB口是不是只能作为从口使用?

楼主(2023-03-24):
大家好,我用STM32G473VET6的USB外4G模块,但是单板调试时软件告知这个MCU的USB口只能作为从口使用,不能用来接4G模块,请问各位大神可有用过这颗料的,它的USB口是这样的吗?

网友A:
STM32G473VET6器件集成了USB 2.0 OTG(On-The-Go)控制器,因此它的USB口可以作为主机口或者从机口使用。具体是作为主机口还是从机口取决于你的应用场景和你在代码中的配置。可以通过STM32CubeMX和HAL库配置USB接口为主机或从机。

网友A: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主机口和从机口时,USB接口所支持的功能和协议可能有所不同。作为主机时,USB接口可以支持多种USB外设,例如U盘、键盘、鼠标等,并能够控制它们的数据传输。作为从机时,USB接口可以向主机发送数据,例如传感器数据、控制指令等。

因此,在选择STM32G473VET6器件的USB接口作为主机口还是从机口时,需要根据具体应用需求来选择,以满足应用的功能需求。

网友B(2023-05-10):
不同型号的STM32芯片可能存在一定差异,一些低端和基础型号的芯片可能只支持USB从机模式

网友C:
能否做主机取决于STM32片上的USB模块

网友D:
楼上说 STM32G473VET6 可以做 USB主机的, 我想知道你是那里得来的消息, 我特意去官网查了,stm32cubemx 上也没有显示可以做USB主机的信息.
怎样做USB主机, 求告知

网友E:
在STM32G4系列中,USB OTG (On-The-Go)控制器提供了丰富的功能和灵活的配置选项,能够满足多种USB应用场景的需求。

网友F:
如何用STM32系列内核的MCU与PC进行USB通信

网友G:
STM32G473VET6芯片的USB接口可以同时支持主机和从机两种模式。

网友H:
可以通过HAL库或者CubeMX等工具来进行USB从机模式的配置和开发。

网友I:
支持usb otg,主备都支持

网友J:
是否支持OTG功能

网友K:
在USB从机模式下,STM32G473VET6芯片可作为USB设备,向主机发送或接收数据,并支持常见的USB协议

网友L:
在开发过程中需要根据具体应用需求来确定USB接口的工作模式,并进行相应的硬件和软件配置。

网友M:
有些芯片是只支持从机模式的

网友N:
可以做主机的,你可以找个相关的例程。

网友O:
用USB接口接4G模块?没有对应的驱动吧。

网友P:
4G模块用的是什么接口?接口只要单片机有,就能用,找商家要驱动即可。

网友Q:
可否用stm32的usb外设虚拟一个usb hub出来

网友R:
需要注意的是,在USB主机模式下,需要使用OTG ID引脚来识别外部设备,并根据设备类型和状态来进行相应的操作和配置。

网友S:
STM32G473VET6芯片的USB接口虽然支持主从双模式,但是由于硬件和软件的限制,实际上只能在主机模式或从机模式中选择一种使用。

网友T:
要看芯片型号,不同的支持不同

网友U:
STM32G473VET6芯片可作为USB主机,向外部USB设备发送或接收数据,并实现对外部USB设备的控制和管理。

网友V:
是的 G431的USB模块只能作为从设备,不能做HOST。

网友V:
G473也一样。

网友W:
stm32 usb可以既当主机又当从机吗

网友M:
支持otg应该是可以做主设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