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编程时候为何初始化函数void Uart2Init(uint32_t bound)永远报错

楼主(2023-03-24):
void Uart2Init(uint32_t bound) 如题这个函数需要加头文件吗?????????

楼主:
单片机源文件头文件为何没有包含这个?

网友A:
把函数声明,自己写到头文件里

@浪子寻仙 :只在本c文件里调用的话,在调用前实现该函数即可,不用在h文件里声明
这个我知道,我现在看见源代码里面也没有函数声明,然后居然编译通过能实现功能,想请教一下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有没有人,江湖救急

之所以你不用包含其头文件就能有,是因为,链式反应包含到了他的声明的头文件了
查看是否是宏定义,全局收索一下,你会发现是有声明的

网友B:
救急也得把错误信息贴出来啊,不然盲猜,经验+3

网友C:
如果已经在你调用函数之前就不用,如果不在就需要在头文件声明。

网友D:
你得先知道头文件是干啥的

网友E:
所有的函数,如果是别的文件的都要加头文件

网友F:
你这个需要把错误信息打印的给我们贴出来啊,不然我们怎么知道报的什么错误啊,凭空猜啊。

网友G:
这样的提问,如何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提问,如何帮忙?

no previous prototype for function’ USART0_IRQHandler‘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需要把错误信息打印的给我们贴出来啊,不然我们怎么知道报的什么错误啊,凭空猜啊。 ...

no previous prototype for function’ USART0_IRQHandler‘

网友G:
引用 楼主:
no previous prototype for function’ USART0_IRQHandler‘

这个错误跟标题没有任务联系。
是没有中断处理函数USART0_IRQHandler

就算没有USART0_IRQHandler也不会报错吧,顶多运行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错误跟标题没有任务联系。
是没有中断处理函数USART0_IRQHandler

这个错误是在我标题那个错误里出现的,我的USART0-USART6都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B:
no previous prototype for function’ USART0_IRQHandler‘只是个warning吧

网友B:
建议将完整的Build Output窗口的信息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 previous prototype for function’ USART0_IRQHandler‘只是个warning吧

对,是个warning,怎么消除

网友B:
标题说Uart2Init报错,一会又说这个warning。(这个warning百度有案例的,至于能不能解决不知道)

网友B:
建议将完整的编译信息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题说Uart2Init报错,一会又说这个warning。(这个warning百度有案例的,至于能不能解决不知道) ...

能否帮忙贴一下百度的链接,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题说Uart2Init报错,一会又说这个warning。(这个warning百度有案例的,至于能不能解决不知道) ...

就是相当于我要调用汇编文件中的中断,调用之后一直报错,不知道要对程序做什么操作才能避免这种问题

楼主:
有没有人呀

楼主:
编译器用错了,6改成5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