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M031的1.8v供电问题

楼主(2023-03-24):
M031支持1.8V到3.6V的工作电压,如果我用1.8V的LDO供电是否可以正常工作。1.8VLDO的电压输出容差是±2%

楼主:
有没有人试过呢

网友A:
m031可以在1.8V下工作

网友B:
拿块板子测试一下就行了

网友C:
道理应该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031可以在1.8V下工作

比较尴尬的是1.8V的LDO有误差±2%,也就是说最低可能是1.764V,,这各就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块板子测试一下就行了

常温肯定没问题,就是高低温环境下会不会可靠性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