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将图片一键替换成二进制数组的软件

楼主(2023-03-24):
如题,想用gd32显示一张图片

楼主:
有木有人

网友A:
取模软件取出来的都是16进制的吧,要二进制用来做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模软件取出来的都是16进制的吧,要二进制用来做什么呢?

取模软件有哪些,求推荐

网友A:
目前用的是:Image2Lc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用的是:Image2Lcd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用的是:Image2Lcd

这个不能转PNG转HEX

网友C:
// fopen_s.cpp : 定义控制台应用程序的入口点。
//
//#define _CRT_SECURE_NO_WARNINGS 1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fopen_s.h"

#define length_data 1024*1024*1                //1M
unsigned char buffer[length_data];

//将一个byte的in_char分解成高8位和低8位,分别存入out_char_a和out_char_b

void UCharToHexChar(unsigned char in_char, unsigned char &out_char_a, unsigned char &out_char_b)
{
        char const hex_chars[16] =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
        out_char_a = hex_chars[(in_char & 0xF0) >> 4];
        out_char_b = hex_chars[(in_char & 0x0F) >> 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err;
        unsigned char temp, temp1, temp2;
        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int i;
        count = 0;

        FILE *fp_in;//文件指针
        const char* file_in_path = "./test.jpg";                //源文件
        err = fopen_s(&fp_in, file_in_path, "rb");                //按二进制打开文件,只读
        if (err != NULL) //打开文件出错。
                return;

        FILE *fp_out;//文件指针
        const char* file_out_path = "./DATA.TXT";                //建立新文件
        err = fopen_s(&fp_out, file_out_path, "w+");        //打开一个空的文件进行读写。如果该文件存在,其内容将被销毁。即先删除,后建立
        if (err != NULL) //打开文件出错。
                return;

        FILE *fopen_out;
        const char *fopen_out_path = "fopen_out_bin.jpg";                //建立新文件
        err = fopen_s(&fopen_out, fopen_out_path, "wb+");                //指定文件名和文件内容格式为二进制,并且可读写
        if (err != NULL)
                {
                        return;
                }

        while (1)
                {
                        if (fscanf_s(fp_in, "%c", &temp) == EOF)                //将文件中的内容读入temp中,fp_in--->test.jpg
                                break;
                        buffer[count] = temp;        //将temp的同容--->buffer
                        count++;
                        UCharToHexChar(temp, temp1, temp2);                //将一个byte的temp分解成高8位和低8位
                        fprintf(fp_out, "%c%c ", temp1, temp2);                //fp_out--->DATA.TXT,将内容以字符型写入文件DATA.TXT中,格式为字符型
                        //printf("%c%c %X\n", temp1, temp2, temp);
                }

        buffer[6] = 0xFF;        //故意改变图片中某两个字节,测试是否影响图片质量
        buffer[7] = 0xFF;        //故意改变图片中某两个字节,测试是否影响图片质量
        buffer[8] = 0xFF;        //故意改变图片中某两个字节,测试是否影响图片质量
        buffer[9] = 0xFF;        //故意改变图片中某两个字节,测试是否影响图片质量

        for (i = 0; i < count; i++)
                {
                        fprintf(fopen_out, "%c", buffer[i]);                //fopen_out--->"fopen_out_bin.jpg",将buffer中的内容送入fopen_out_bin.jpg中
                }
        fclose(fopen_out);
        fclose(fp_out);
        return ;
}

网友D:
https://blog.csdn.net/qq_38390060/article/details/108740947
这是我写的一款JPG转HEX的软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
有的啊,STWIM提供相关软件的吧,具体我忘记了是啥得去看看,百度搜图片转2进制貌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的啊,STWIM提供相关软件的吧,具体我忘记了是啥得去看看,百度搜图片转2进制貌似。 ...

我用的GD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