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下载器无法下载BIN文件

楼主(2023-03-24):
使用Keil与板子能够正常通讯调试,但是生成的BIN文件无法通过下载器下载到板子里面

楼主:
有没有大佬回复一下,大概是什么问题,我用的是JLING V9.5的仿真器

网友A:
芯片选择是否正确

网友A:
仿真器,数 率改成1M试试

楼主:
型号是对的,芯片是LKS32MC451VCT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数 率改成1M试试

这个我也改过,20K~5M都试过,都是不行

网友B:
您使用的是45系列芯片吗如果是看一下FLASH解锁能不能用

楼主:
换了个隔离的JLINK就可以用了,不带隔离的怎么都烧不进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了个隔离的JLINK就可以用了,不带隔离的怎么都烧不进去

以前一直没有注意过 这个jlink还有带不带隔离的区别呀?

网友D:
难道FLASH默认的是锁定的状态吗

网友E:
烧写地址需要我们手动进行更改吗

网友F:
是否还有一些必要的上电和断电的时序呀

网友G:
是否可以更换一种下载方式尝试一下

网友H:
我们需要下载程序的时候,都有哪些下载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