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5.00元(功能说明)
[画板] 0基础入门PCB设计

楼主(2023-03-24):
  PCB电子元器件连接和工作的载体,PCB设计是电子设计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PCB设计好好坏直接影响到一个产品的运行性能,对于一些频率较高或者温度要求较高的产品来说,如果PCB设计达不到要求,产品甚至根本就无法运行。

  如果是初学者或者是非本专业的人来说想自己能够设计出一块简单电路的PCB,通过一定的学习与努力也是很好实现的。

熟悉软件:
  欲善其功必先利其器,首先需要选择熟悉一款PCB设计软件作为自己的设计工具、如protel、pads、AD等等都可以,因为这些软件里面都包含了设计的完整流程所用到的工具,无非是在易用性和较为复杂的功能性上有一些区别,比方说一些仿真功能、3D功能,但是对于新手,这些功能都可以不做关注,通过软件的菜单或者是相关help文件来了解一下软件的界面和基本用法,其实功能都可以通过鼠标加菜单的方式实现,不需要记那些快捷键,后面用多了自然就知道用快捷键了。

熟悉流程:
  完整的PCB设计流程包括原理设计与PCB设计两部分,
原理图设计包括:元件设计、原理图绘制与原理图检查;
PCB设计包括:封装设计、PCB绘制和PCB检查。
从流程上来看,就是很对称的两块设计内容,都是先设计“个体”再设计“整体”再进行“检查”。
而两个流程之间的建立是通过软件导入(实际是网络表)的方式进行关联起来的。

  原理图设计,首先要针对一个个电子元器件进行独立绘制,按照类型一种器件一个符号或者是多个符号,如都是电容可以用一个符号来表示,但是如果想要区分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就可以分成两个符号来标识,设计符号的主要核心是符号的管脚,也就是PIN,符号是为了便于看懂电路原理,但是PIN代表的是器件的管脚,通过不同PIN之间的连接会表达出工作关系。
  元件符号绘制完成之后就可以根据通过元件库来调用自己的元件到原理图中,再进行不同器件之间的管脚连接和器件的属性、参数、标号的设置,这样一张完整的原理图就设计完成了,如果是不懂电路或者是电路基础不好的人,甚至可以抄一个小型电路进行练习,绘制完成后通过软件自带的DRC检查可以看出错误的提醒,针对性的进行处理即可。

  在PCB绘制环节中,先要进行元器件的封装设计,也就是每个元件对应在PCB上所占用的大小、长宽、丝印焊盘样式,封装的设计主要就是尺寸和焊盘PAD的设计,PAD的位置和大小决定了器件能不能焊接上,相同封装的器件(尺寸大小和管脚等都一样)只需要画一个封装即可,封装设计完成就可以将封装添加到原理中的各个元器件属性当中,就完成了PCB设计的前期准备工作了。

  然后通过软件的原理图到PCB导入功能,就可以在PCB中形成很多元件并有网络进行连接。

  在布局布线之前,先对整个PCB进行规则(ruler)的设置,保障不同网络走线的间距、走线宽度等符合设计要求,这样在后期的DRC检查时可以帮助自己排查出来不合理的设计。根据需要绘制一块合适尺寸与形状的电路板,一般软件会默认设置为双面板,将所有元件放置在电路板上,对不同元件的位置进行摆放调节,这个过程称为布局。然后通过走线将不相同网络号进行连接,连接的时候注意走线的宽度,走线的路径及转角设计。如果由于器件过多导致走线不通,就可以采用过孔连接到PCB的另外一面进行走线,对于GND网络往往在布线完成后可以进行GND覆铜。布线完成后就可以调整元器件的丝印位置和大小,并放置自己想要的丝印符号等。最后通过软件的PCB DRC功能进行检查,如果有操作就针对性调整,没有错误就可以进行外发加工一块属于自己的电路板了。

  想要设计出一块优秀的PCB需要不断的补充专业知识和积累经验,通过分析电路工作原理和器件本身特性来合理进行板层划分、器件布局和走线、甚至要了解PCB制造工艺及SMT相关知识才能最大程度提升一块PCB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