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又遇485问题(结贴)

楼主(2023-03-24):
之前两两通信正常的A,B两板都是用485接口,都用同样的芯片MAX13487,后来由于外来的板C替换了B,要和A进行数据交换。于是问题出现了,A能收到C的数据,但A向C发送数据时并联485转换到电脑串口发现,A发送的数据(不管发送什么数据)都变成00,就导致C也收不到数据。
A向电脑发送数据也都变成00。
电脑向A发送数据正常。
A板MCU是STM32F103RCT6.
图中两路485,都一样的现象
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犯了个低级错误,由于软件的问题导致,在原理图转到PCB网络表的时候漏了元件(图中C44),PCB板上其实没有这个元件,当手工补上这个元件后,485数据总算发送正常了,另一路也是同样的问题。
在画板时如果仔细检查其实是可以发现问题的。
再次谢谢大家的帮助和建议!

网友A(点评):
查看C板是否一直拉着发送电平,之前遇到拉着发送电平会导致总线有问题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没,C板间隔750毫秒发送一次数据

网友B:
你的DE接到固定的高电平,相当于一直处于发送状态,会影响到别人发送数据的.
同一时间只允许一个发送.
可以百度一下 " 485 收发自动切换电路"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原来是C44的问题啊,退耦电容的确很重要,有些运放\开关电源芯片也是需要就近对电源加退耦电容,否则容易出问题.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是的,转网络表时丢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DE接到固定的高电平,相当于一直处于发送状态,会影响到别人发送数据的.
同一时间只允许一个发送.
可以百 ...

这个芯片把转换电路做在芯片里面,不需要外部切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把转换电路做在芯片里面,不需要外部切换的

哦,我又搞忘了.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呗.

网友C:
上下拉电阻是否存在问题?示波器测量一下,更直观,更容易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下拉电阻是否存在问题?示波器测量一下,更直观,更容易发现问题。

上下拉电阻没问题,空闲时总线电压都正常 ,示波器也能看到数据的波形

网友D:
这个芯片把转换电路做在芯片里面,不需要外部切换的,我记得是这个样子,好久没搞了,现在正在玩can。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下拉电阻没问题,空闲时总线电压都正常 ,示波器也能看到数据的波形

分析一下呗,波形都测量到了,还能发现不了问题吗

网友E:
120欧姆的电阻好像没有接吧

网友F:
建议用示波器观察一下实际信号波形,更容易定位问题根源在哪里,不要总是空想。

网友G:
是不是C的方向切换有问题占用总线

网友H:
C正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0欧姆的电阻好像没有接吧

这个电阻不是必须的,一两个设备不需要的

楼主:
C是正常的,接上C后,A发的数据都变成0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C的方向切换有问题占用总线

C发送数据到总线也有间隔750毫秒

网友H:
引用 楼主:
C是正常的,接上C后,A发的数据都变成00

挂示波器测一下波形看看,看是不是波形变形了,还是怎么了的,波特率调低一点试试。

楼主:
看了波形也没变形,9600波特率其实不高

楼主:
犯了个低级错误,由于软件的问题导致,在原理图转到PCB网络表的时候漏了元件(图中C44),PCB板上其实没有这个元件,当手工补上这个元件后,485数据总算发送正常了,另一路也是同样的问题。
在画板时如果仔细检查其实是可以发现问题的。谢谢楼上诸位!

网友C:
这芯片这么脆弱?少个退耦电容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芯片这么脆弱?少个退耦电容就废了?

应该没那么脆,本来A,B两板通信没问题,用C换掉B时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