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S51FB9AE能否用J-LINK 下载器进行烧写?

楼主(2023-03-24):
如题。

网友A:
可以的,arm系列的都可以,但是需要加载配置文件,看看官方有没有提供相应的支持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arm系列的都可以,但是需要加载配置文件,看看官方有没有提供相应的支持包。 ...

可以个屁。
MS51FB9AE是51不是ARM

楼主:
既然不能用J-LINK 下载器,那么空白片就只能使用Nu-LINK 下载器了?

网友C:
JLINK 不支持8BIT烧录,只能用NULINK跟HOLO LEAP等烧录器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