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控制器开发_容易出错!C语言中的外部变量关键词extern可不能随便使用

楼主(2023-03-24):
本文介绍c语言中关键词extern用法的一个注意事项。
在做项目开发时,在一个单片机C语言程序(用keil开发)中,如果有两个C文件,在其中一个C文件(设为a文件)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v,并在此文件里的程序段里修改此变量,在另外一个C文件(设为b文件)里用外部变量(extern)的方法引用此变量,并读取变量v,但是,在b中读取时结果变量v出错,出现乱值。
什么原因?
v在b文件里作为外部变量,被认为分配的地址在其他地方,在b文件里只是读取没有写入,实际就没有分配内存地址,从而出错。

怎么修改?
方法1,在b文件中定义此变量v,在a文件中用外部变量的方式引用变量v,在a文件里修改变量v,在b文件中回读变量v,结果正常。
这样,在b文件里定义了变量v,分配了内存地址,在a文件中引用外部变量v并进行了写入操作,也分配了内存地址,所以不出错。
方法2,最优方法,在一个c文件(如a.c)里定义全局变量v,在其h文件(a.h)里再引用为外部变量,在用到变量v的其他c文件里include a.h,这样的话不管是否读写都无问题。当然,a.c里也要include a.h。
注意:全局变量才能被外部引用,静态变量和局部变量不行的。

网友A(点评):
你在胡说什么

网友B:
最大的问题时文件b中已经声明该变量了,为什么会出错;答案只能是两种,就是调试时对不上和变量长度大于处理器可以处理的长度,中途改变,
前者数据在寄存器中,工作时可以正常,后者没有办法,但是两种现象都是在打断正常处理时才有,也就是中断,可以采用数据锁的方式保证结果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的问题时文件b中已经声明该变量了,为什么会出错;答案只能是两种,就是调试时对不上和变量长度大于处理器 ...

数据类型已使用long,无问题。中断修改这个情况无。出现的错值是很大,而且每次出现一样,可以判断是没分配内存的问题。

网友B:
简单工程测试正常,看看内存映像吧

网友C:
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楼主完全是胡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大的问题时文件b中已经声明该变量了,为什么会出错;答案只能是两种,就是调试时对不上和变量长度大于处理器 ...

中断操作数据发生错误那就是原子操作的问题。但是原子操作跟extern无关,不管怎么写都会出错。

网友D:
那一定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不是你说的这种引用有问题。首先全局变量你没有指定地址就是编译器分配的,你要是不是程序修改了变量或者操作错误难道这个变量自己会变化?

楼主:
补充说明,经查阅与思考,这个问题可能是由编译器优化引起的(可加volatile解决或降低优化),也许不是文中原因造成。方法一经验证可以解决问题,方法二来自网络未及验证。感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