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 03,05,08系列,降主频后,ADC无法使用?

楼主(2023-03-24):
LKS 03,05,08系列,1:降主频后,ADC无法使用,2:降主频后是否可以进行FLASH擦写;哪位大帅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使用呀,无法速度慢一点,一般48M是可以使用的,24M跑FOC悬,需要算法执行时间要求高

楼主:
降主频只是做低功耗,不运行FOC,可为什么ADC模块不工作。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呀,无法速度慢一点,一般48M是可以使用的,24M跑FOC悬,需要算法执行时间要求高 ...

12M主频,写入4个字节要多长时间

网友B:
楼主详细描述一下adc不能使用的具体现象是什么呢

网友C:
我感觉是因为楼主的配置有问题 而不是adc的问题

网友D:
第一  楼主的软件有问题  大概率是寄存器配置问题  第二 是可以的

网友E:
降主频并不会导致adc无法使用  应该是楼主的配置有问题

楼主(点评):
是的,已经找到问题,谢谢

网友F:
楼主改变主频后是不是需要响应的更改一下ad采集频率的配置呢

网友G:
无法使用是什么现象 是无法启动还是转换数据有问题呢

楼主(点评):
无法读取数据,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