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STM32F103C6T6和STM32F103C6T6A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3-25):
如题。

网友A:
STM32F103C6T6和STM32F103C6T6A是非常相似的器件,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

芯片封装:STM32F103C6T6和STM32F103C6T6A采用的是不同的封装方式。STM32F103C6T6采用的是LQFP48封装,而STM32F103C6T6A采用的是LQFP64封装。因此,它们的引脚布局和数量有所不同。

网友A:
存储容量:STM32F103C6T6和STM32F103C6T6A的Flash存储容量和RAM容量也略有不同。STM32F103C6T6的Flash存储容量为32KB,RAM容量为10KB,而STM32F103C6T6A的Flash存储容量为32KB或64KB,RAM容量为10KB或20KB,具体容量取决于具体型号。

网友A: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STM32F103C6T6和STM32F103C6T6A存在这些区别,但它们的核心功能和性能都是相同的,包括处理器核心、时钟、模拟和数字外设等。因此,选择器件时应该根据具体应用需求来选择适当的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M32F103C6T6和STM32F103C6T6A是非常相似的器件,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

芯片封装:STM32F103C6T6和STM32F ...

你说的是认真的吗?ST芯片不是字母C表示引脚数的吗?这两个不都是C嘛。区别A,A不是表示内部代码嘛。至于内部代码表示什么,这可能就需要问ST官方人员,有可能是封装地,或者生产地不同吧。

网友C:
基本没什么区别,STM32F103C6T6A表示的是用了新的工艺,在性能上相较于不带A的有所提升,所以推荐使用带A的器件,总的来说在使用上没啥区别。

楼主:
英文看不懂,所以无法从芯片手册中找到答案。

网友D:
引脚布局和数量会不太一样

网友E:
好像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F(2023-07-05):
ST芯片不是字母C表示引脚数的吗?

网友G:
这两个不都是C嘛

网友H:
区别A,A不是表示内部代码嘛

网友I:
至于内部代码表示什么,这可能就需要问ST官方人员

网友J:
有可能是封装地

网友K:
生产地不同吧。

网友L:
好像c6t6a带can

网友D(2023-10-27):
使用上没什么区别,引脚布局和数量会不太一样

网友M(2025-01-02):
C6T6本身就带CAN

网友N(2025-11-07):
好像没什么区别,引脚布局和数量会不太一样

网友N:
两者核心功能和多数参数一致,差异集中在生命周期、工作电压、工作温度等细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