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菜鸟学习功能强大CH32V307之庐山真面目篇

楼主(2023-03-25):
本人作为一名资深的菜鸟(做啥啥不会,搞破坏第一名),这不今天又把吃灰多年的Demo板给搞冒烟了,反正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原因。
大家会好奇的什么板居然让你个菜鸟给搞冒烟了呢。下面就让大家见识下刚拿出来的如山真面目,爆躁(照)环节来了,千万不要错过。
原来长这样,怎么就冒烟了呢?还真不道什么菜鸟的杰作。
查阅资料Demo板功能也算是蛮强大的呢。
CH32V307产品也是独具特色,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青稞V4F处理器,最高144MHz系统主频
支持单周期乘法和硬件除法,支持硬件浮点运算(FPU)
64KB SRAM,256KB Flash
供电电压:2.5/3.3V,GPIO单元独立供电
多种低功耗模式:睡眠、停止、待机
上/下电复位、可编程电压检测器
2组18路通用DMA
4组运放比较器
1个随机数发生器TRNG
2组12位DAC转换
2单元16通道12位ADC转换,16路触摸按键TouchKey
10组定时器
USB2.0全速OTG接口
USB2.0高速主机/设备接口(480Mbps 内置PHY)
3个USART接口和5个UART接口
2个CAN接口(2.0B主动)
SDIO接口、FSMC接口、DVP数字图像接口
2组IIC接口、3组SPI接口、2组IIS接口
千兆以太网控制器ETH(内置10M PHY)
80个I/O口,可以映射到16外部中断
CRC计算单元,96位芯片唯一ID
串行2线调试接口
封装形式:LQFP64M、LQFP100
上面介绍了主控产品资源那是不是要介绍Demo板呢?
板载资源也是很不错的呢
1.主控 MCU :CH32V307VCT6
2.SDI&UART 接口 :用于下载、仿真调试,需跳线选择是否使用板载 WCH-Link
3.LED :通过 J3 插针连接主控 MCU 的 IO 口进行控制
4.WCH-Link MCU :实现 WCH-Link 功能的 MCU
5.按键 S1 :复位按键,用于外部手动复位主控 MCU
6.开关 S3 :用于切断或连接外部 5V 供电或 USB 供电
7.USB type-C 接口 P7 :连接主芯片 USB2.0 全速通信接口
8.USB 接口 P6:连接主芯片 USB2.0 高速通信接口
9.稳压芯片 U1 :用于实现将 5V 电压转成芯片可用的 3.3V 电源电压
10.Download 接口 J1 :当 J1 跳线短接时,可用于实现 WCH-Link 固件更新
11.WCH-Link 接口 :用于连接 PC 和 WCH-Link 功能模块12.MCU I/O 口 : 主控 MCU 的 I/O 引出接口13.USER 按键 S2 :通过 J3 插针连接主控 MCU 的 IO 口进行按键控制14.WCH-Link 指示灯:包括 D1、D2 和 D3 三个 LED 灯,指示 WCH-Link 运行状态15.网口:主芯片的网络通讯接口
16.ARDUINO 接口:方便连接 ARDUINO 接口的开发板
靓照也看完了,我要去修板子了
等修好板子再来和大家一起学习如何使用我们这个功能强大的Demo板

网友A:
CH32V307的性能真是强大呢。

网友B:
CH32V307入门的 资料很多的吗?

网友C:
keil中有ch32芯片吗

网友D:
网上有很多的教程可以参考和学习。

网友E:
这个入门肚资料有很多的。

楼主:
好像没有呢,可以下载个mounriv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32V307入门的 资料很多的吗?

个人感觉应该还是蛮多的

网友F:
可以申请CH32V307的开发板的。

网友G:
stm32和ch32用起来有差别吗

网友H:
网上有很多的教程的吗?

网友I:
代码兼容st的芯片。

网友J:
楼主跑什么工程给整冒烟啦  感觉这个电路板不至于啊

网友K:
不知道楼主烧掉了哪个芯片 说一下以后好避坑

网友L:
不会是一个细细的焊丝搭载了电源的正负端了吧

网友M:
如果是单片机坏掉了  还怎么修啊 只能换芯片了

网友N:
这块电路板 接上网线就可以直接调试以太网了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这块电路板 接上网线就可以直接调试以太网了吗

看着应该是的  都有RJ45的座焊接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楼主烧掉了哪个芯片 说一下以后好避坑

吃灰太久了估计,灰尘导致的Short

楼主:
引用 网友H:
网上有很多的教程的吗?

目前用这颗料的应该有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