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PP软件中RAM初始化

楼主(2023-03-25):
大家好:
              我用PIC18F的单片机做了一个带自举功能的软件,自举软件没有问题,现在有一个疑问
              1:软件运行时先进入boot程序然后跳转到APP软件中工作,这样RAM中的数据就是不定的,
                 如何在APP软件中对RAM进行初始化, 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好,问的相当有水平

网友B:
PIC单片机没有用过,但是目前有个项目之前的同事做的,我看了他烧写程序的步骤就很烦,很蛋疼。

楼主:
在APP用户软件中,在进入main函数之前有一段编译器生成的代码,我没有仔细去研究.有时间找资料看一下.有懂的同学提示一下,谢谢!

网友C:
即使不用bootloader程序,ram上电后的内容也是不确定,没搞清楚你的问题具体的点在哪里?

网友D:
有个问题,你的软件怎么对ram进行读写操作的?
如果是 “int i = 0;“ 那么已经对变量i指向的内存进行了初始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APP用户软件中,在进入main函数之前有一段编译器生成的代码,我没有仔细去研究.有时间找资料看一下.有懂的 ...

哪段代码?能把代码贴上来吗

网友E:
你app编译的时候也会有加启动代码帮你完成变量初始化的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