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modelsim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3-03-25):
我看夏宇闻老师的《Verilog 数字系统设计教程》第十一章例组合逻辑二一个三态数据通路控制器代码:
`define ON 1'b1
`define OFF 1'b0

module zhlj2(LinkBusSwitch,outbuf,inbuf,bus,clk);
input LinkBusSwitch;
input[7:0] outbuf;
output [7:0] inbuf;
input clk;
inout [7:0] bus;

wire LinkBusSwitch;
wire [7:0] outbuf;
reg [7:0]  inbuf;
wire [7:0]  bus;

assign bus=(LinkBusSwitch == `ON)  ? outbuf : 8'hzz;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LinkBusSwitch)
                        inbuf<=bus;
        end

endmodule

仿真代码:

`timescale 1 ns/ 1 ps
module zhlj2_vlg_tst();
// constants
// general purpose registers
//reg eachvec;
// test vector input registers
//reg [7:0] treg_bus;
reg clk;
reg [7:0] outbuf;
// wires
reg LinkBusSwitch;
wire [7:0]  bus;
wire [7:0]  inbuf;

// assign statements (if any)
//assign bus = treg_bus;
zhlj2 i1 (
// port map - connection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registers
        .LinkBusSwitch(LinkBusSwitch),
        .bus(bus),
        .clk(clk),
        .inbuf(inbuf),
        .outbuf(outbuf)
);

initial
begin
// code that executes only once
// insert code here --> begin
        //begin
                LinkBusSwitch=0;
                clk=0;
        //end
        forever
                #5 clk=~clk;
end

// --> end
   initial
                begin

                        #20 outbuf=15;
                        #20 outbuf=38;
                        #20 LinkBusSwitch=1;

                        #20 outbuf=122;
                        #20 outbuf=238;
                        #20 outbuf=72;

                        #20 LinkBusSwitch=0;
                        #20 outbuf=55;
                        #20 outbuf=0;
                        $finish;
                end

endmodule

有一处波形不对,就是outbuf=238时,显示-18.
波形图如下:

请问高手,怎么回事?谢谢!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