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华芯微特的MCU可以用jlink下载吧?

楼主(2023-03-25):
华芯微特的MCU可以用jlink下载吧?然后就跟ST的操作一样是吗?

网友A:
可以,您可以参照附件两个文档进行操作

02.SYNWIT MCU 下载烧录应用指引_20220429.pdf

01.SYNWIT MCU 应用FAQ_20220326.pdf

网友B:
对的,可以用jlink下载

网友C:
可以,虽然没用过,但逛论坛的时候他们官方说是可以的

网友D:
我觉得你说和ST一样,指的是哪方面啊?

网友E:
一般情况是可以用jlink的,jlink针对arm是很OK的

网友F:
用jlink或者daplink都是可以的

网友G:
操作很简单啊,就选对芯片链接就好了

网友H:
网上都有使用jlink的方式方法的,可以学学

网友I:
没问题,是一样的,正常使用就行了

网友J:
对了,jlink最好有rst接口与单片机相连接,能稳点

网友K:
当然可以用jlink啊,华芯微特这芯片是支持的

网友L:
Jlink还是太好用了,而且速度还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