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极海APM32F103C8 ADC测量数值异常问题

楼主(2023-03-25):
ADC工作在同步规则同步注入模式,规则组TIM3触发,注入组TIM比较触发。ADC规则组AIN1,注入组AIN2。ADC2规则组AIN3,注入组AIN4.其中AIN3通道数值异常,不是正常的预期值。差距很大。当把AIN3,AIN4分别用ADC1测量时,是正常的。ADC2测量AIN3就不对。

网友A:
这个定时器和ADC没有结合过的 。

网友B:
使用ADC采样换算的电压与实际测量的电压值有较大偏差。

网友C:
这个是不是通道之间存在干扰呢

网友D:
你是怎么配置的ADC功能呢

网友E:
ADC采样电压采样值异常偏高如何解决?

网友F:
为什么不使用ADC和DMA呢?

网友G:
单片机处理的问题了。

网友H:
ADC 电流检测未校准导致测量值异常

网友I:
不一样参考电压不准会直接导致测出的电压数值不准确

网友J:
直接采样多次测量,取平均值得方法。

网友K:
看看电源的纹波的大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