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F5270开发板试用】搭建环境与CoreMark跑分

楼主(2023-03-25):
一、硬件

开发板到手,可以看到引出的GPIO,全部按0到15的顺序排列好了,这样以后找引脚的时候就方便太多了。

开发板上集成了太多的传感器:光敏,温敏,麦克风等等。温敏电阻周围还被挖空了,防止PCB板上的影响。

这么复杂的单片机开发板,幸好有原理图,要不真有一些分不清了。

其实开发板上丰富的丝印说明也已经很明析了,基本上看着开发板,就知道什么功能了。

开发板上电,有一个流水灯的例程,扬声器会有一段音乐播放。

楼主:
二、MINDSDK

MM32使用Keil开发时,与STM32基本上是一样的。
MM32使用的是MINDSDK,这与ST的HAL库的方式很相似。
ST的库是以Pack包的方式添加到Keil中的,而MINDSDK是另外下载的,是与Pack包分离的,这就导致Pack包很小,只有9M多。
MINDSDK包的下载地址为:https://mindsdk.mindmotion.co…
是要进行注册才可以下载的。似乎很多国内的芯片厂商都有这样的方式。

MINDSDK划分为不同的系统,不同的编译器,不同的芯片(开发板)来下载。
目前支持Windows与Linux。
编译器的支持是比较全的。
芯片的支持还不是很全,期待后其更新。

楼主:
选择好后,选择
再按步骤进行下载。

楼主:
下载的是一个压缩包“plus-f5270_mdk.zip”,将其解压后,得到的目录下有四个文件夹:

楼主:
其中:
Keil可以直接打开的工程,在demo_apps与driver_examples中。有相应的工程文件:project.uvprojx

楼主:
三、开发环境

电脑安装的是最新的V5.37版本,首先安装Pack。
下载地址:https://www.mindmotion.com.cn…
这个是2022.8.12刚更新的0.0.7版本的。

楼主:
安装的文件是:MindMotion.MM32F5277E_DFP.0.0.7.pack
安装好后,就可以直接打开MM32F5270的工程了。

楼主:
打开一个coremark例程的工程:

楼主:
可顺利编译成功:
虽然芯片不再是Cortex-M的处理器,但还是Arm®v8-M Mainline架构的,所以,也可以用jlink进行仿真,保是要安装一下jlink对其的支持。
下载地址:https://www.mindmotion.com.cn…
说实话,120MHz的主频,其实还算中规中矩吧,并不是很高,但是一些特性还是很吸引人的,比如:互联矩阵 MindSwitch
例程的工程默认的仿真工具是Ulink,要修改成DAP。

楼主:
最后,把例程烧写到开发板上,跑一下CoreMark的例程,最后输出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如果把优化打开后,可以看到分数还是提高了不少。

网友A:
开发板在哪里申请呀?我也想要Motor-DK (MM32SPIN0280D7P)开发板,不知道在哪里申请

网友B:
单片机搭建环境与CoreMark跑分

网友C:
从官网下载CoreMark测试程序,或者使用现成的MCU SDK中提供的CoreMark测试例程。

网友D:
CoreMark测试只是一种指标,仅能反映单片机的CPU性能,实际应用中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如存储、外设等。

网友E:
需要选择性能较好的单片机型号,一般是ARM Cortex-M系列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