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SWDM-QFP100-34SVEA3测评】+ DS18B20采集温度

楼主(2023-03-25):
#申请原创# 拿到板子首先研究了GPIO的操作,厂家提供的资料很全,有硬件原理图,软件库,LVGL demo等,详见百度网盘:百度网盘:https://pan.baidu.com/s/1atLWlk1_SUR8WjISr-Bfpw
密码:byv2

首先看板子照片和显示效果:
这个是接了DS18B20的图片,接的是B0脚。

这个是LCD显示的测试信息,本来想把温度也显示在LCD上的,但是还在调试中,现在只显示了demo。

从原理图上找的空闲脚,B0和N4,N5都可以:

因为要用到DS18B20的GPIO操作,所以首先测试了一下GPIO的翻转,软件库还挺好用:
就两句话,初始化和赋值。

这个是在1ms的中断服务程序中翻转,翻转的是N4脚。

这个是翻转的波形:

接着就移植和调试DS18B20的驱动,简单的读取了一下ID和温度值:

因为要用定时器延时,需要知道系统时钟,直接打印了系统时钟150MHz,的确挺高的。
这个是我用定时器4实现的微秒延时,还挺准的:
void delayus(uint32_t cnt)
{
        TIMRG->EN = 0;
        TIMR4->CR = 0;
        TIMR4->PREDIV = 25 - 1;        //150M/25=6M
        TIMR4->LOAD = cnt*6 - 1;        //6/6M=1us
        TIMRG->EN |= 0x10;        //tmr4 en
        while(TIMR4->VALUE & 0x000FFFFF);
        TIMRG->EN &= 0xEF;        //tmr4 dis
}

最后,说下程序下载,因为我没有JLINK V9,所以直接用的ISP方式下载,这个工具也挺好用的:
SWD和串口复用的,所以下载的时候直接把TX RX跳过去到SWD上面就好了,ISP那个脚接上3V3,RST一下就可以握手成功了。
欢迎大家互相交流,继续调试了。。。

网友A:
现在可以正常读取18B20的温度数据了吗

网友B:
如果用定时器延时的话  会不会需要经常修改定时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可以正常读取18B20的温度数据了吗

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定时器延时的话  会不会需要经常修改定时时间呢

系统时钟固定的,不用经常修改。

网友C:
SWD和串口复用的话 可以考虑更换串口的引脚吗

网友D:
1us的延时 那岂不是要经常进入定时器了

网友E:
温度本来就不是一个变化很快的量 感觉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密集的采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温度本来就不是一个变化很快的量 感觉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密集的采集

楼主定时器不是用来采集的吧是不是用来实现二总线时序读取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us的延时 那岂不是要经常进入定时器了

延时完定时器就关闭了,不是一直进中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温度本来就不是一个变化很快的量 感觉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密集的采集

每秒采一次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D和串口复用的话 可以考虑更换串口的引脚吗

不用考虑更换,那是芯片BOOT程序,你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定时器不是用来采集的吧是不是用来实现二总线时序读取的啊

定时器是用来实现精确延时的,不是用来采集温度的。

网友G(2023-05-07):
DS18B20温度传感器实现实时温度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DS18B20温度传感器实现实时温度测量

是的。

网友H:
来一个通过DS18B20传感器采集温度,采用PID算法的程序

网友I:
DS18B20是一种数字式温度传感器,可以通过单总线接口与单片机相连,实现对环境温度的测量。

网友J:
有合适的多点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吗?

网友K:
DS18B20采用的是12位温度数据,因此需要进行一定的计算,具体计算公式可以参考DS18B20的数据手册。

网友L:
ds18b20温度采集时为什么要取中间八位?

网友M:
根据DS18B20的精度设置,等待一定的时间后,DS18B20会将采集到的温度数据存储在其内部寄存器中。

网友J:
ds18b20设置为12位分辨率的时候,精度是0.0625℃?

网友N:
怎么解决ds18b20初始化后85℃的温度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J:
ds18b20设置为12位分辨率的时候,精度是0.0625℃?

是的,这个应该也是默认配置,我没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N:
怎么解决ds18b20初始化后85℃的温度影响?

这个是因为读取温度转换结果的等待时间不够,12bit的精度需要等待至少750ms,发完转换指令多等一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来一个通过DS18B20传感器采集温度,采用PID算法的程序

不会,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合适的多点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吗?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L:
ds18b20温度采集时为什么要取中间八位?

参考ds18b20芯片手册。

网友O:
DS18B20采集到的温度信号是什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O:
DS18B20采集到的温度信号是什么信号?

数字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