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电路三极管不导通的问题

楼主(2023-03-25):
我使用了下图的恒流电路,希望通过I1_REF(DAC出来的)和R16的比值在1A~3A的范围内控制电流,理论上I1_REF除以R16电阻值就是恒流值,Q3的C极接负载(最大约3A)。在调试时发现三极管在带载(3A)情况下不导通,具体细节是I1_REF小于1.1V时三极管Q3不通,大于1.1V时三级管Q3才会导通,这时带负载也工作,但是达不到我希望的恒流控制。我以为是三极管Q3放大倍数不够,换了个达林顿管也是一样不行。请各位大神指点这个恒流电路可以实现恒流控制吗,我的问题是不是和运放的增益有关啊?后面的运放若换成比较器可行吗?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啦!

“大于1.1V时三级管Q3才会导通,这时带负载也工作”,这显然表明运放不能轨到轨,换一个能轨到轨的运放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U3-6这条腿的电压已经超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3-6这条腿的电压已经超范围了。

谢谢老师指点,是指这个参数(Vicm Common-mode input voltage range)吗?我确实没考虑到。有方法从元器件或是其它方面解决吗?是不是运放的供电与主电源12V分开,用高些的电压供电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是指这个参数(Vicm Common-mode input voltage range)吗?我确实没考虑到。有方法从元器 ...

你说对了,就是这个参数不符。换R2R运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对了,就是这个参数不符。换R2R运放吧。

谢谢老师!

网友B:
即使用轨对轨运放,恒流负载电阻都不能超过:12V/3A = 4R. 不知楼主负载电阻是多少?如果负载电阻比较大,必须提高恒流电路供电电压,比如,从12V提高到48V,或者更高。

网友C:
LM2904输入不是RR的,想办法让运放的电源比12V高2V就可以了。

网友D:
大家都在严肃地CJBD,有点好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用轨对轨运放,恒流负载电阻都不能超过:12V/3A = 4R. 不知楼主负载电阻是多少?如果负载电阻比较大, ...

谢谢老师指点,负载不是纯电阻,电流大约3A左右@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2904输入不是RR的,想办法让运放的电源比12V高2V就可以了。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E:
二级的共模电压不适合。输入的共模电压比上电源轨低2.5V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