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OC3083的触发问题?

楼主(2023-03-25):
(无正文)

网友A:
我理解是最小要5mA电流才能保证可能触发,但不能超过60mA。

网友B:
如果你的电源充足,5~60mA之间

网友B:
看发射端的最大损耗,大约0.12W@25℃,如果考虑到40℃环境温度,需要降额使用,电流最大可能到不了60mA,再考虑到环境温度高了以后你说的IFt可能也不同,会变大,所以实际的使用电流放到10-40mA比较靠谱,

具体你可以根据你的应用实际条件评估

网友B:
用手机编辑是不太靠谱

网友C:
我都用20~100us的脉冲触发,一般触发电流10~20m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都用20~100us的脉冲触发,一般触发电流10~20mA。

3083是过零触发的,给输入不会马上触发,电压过零后才会触发,减少电流急剧变化,避免干扰别人,你这么短触发时间不够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083是过零触发的,给输入不会马上触发,电压过零后才会触发,减少电流急剧变化,避免干扰别人,你这么短 ...

哦,记错了,我以为楼主用于斩波调功率的,用不是过0的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