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使用AutuChips MCU开发电机驱动相关应用

楼主(2023-03-25):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21ic小管家  @21ic小可爱

AutuChips其MCU产品系列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智能家居等多个领域。

在这些领域,电机驱动是常见的应用之一。

本文将介绍如何使用AutuChips MCU开发电机驱动相关应用。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电机的类型。

电机可分为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
直流电机

交流电机

了解电机的基本参数对于电机调试至关重要。

电机的基本参数包括额定电压、额定功率、额定转速、额定电流等。

这些参数是电机的核心指标,可以帮助工程师选择合适的电机控制方案和AutuChips MCU型号。

在直流电机中,有直流有刷电机和无刷直流电机。

而交流电机则包括异步电机和同步电机。在电机驱动方案中,不同类型的电机需要采用不同的驱动方式。

对于直流电机,AutuChips的MCU可以采用PWM方式进行驱动。

通过调节PWM的占空比,可以控制电机的转速和转向。

对于无刷直流电机,AutuChips的MCU支持采用定时器和比较器控制电机的转速和转向。

对于交流电机,AutuChips的MCU可以采用三相交流PWM方式进行驱动。

交流电机供电电压是交流电,可以通过交流开关元器件来控制电机通断。

而对于直流电机来说,它的供电电压是直流输入,可以用PWM技术控制。

交流电机里面有一个线圈,这个线圈一般阻值不是很大(百欧姆左右)。

通过调节三相交流PWM波形的相位和幅值,可以控制电机的转速和转向。

对于异步电机,AutuChips的MCU可以采用电流反馈控制方式,实现闭环控制。

而对于同步电机,AutuChips的MCU可以采用位置反馈控制方式,实现闭环控制。

输出功率也有所不同,一般直流电机比交流电机功率要小,特别是无刷电机,克服有刷电机的很多缺点,但是自身也有缺点。

除了电机驱动,AutuChips的MCU还支持多种保护机制,以保证电机的安全和稳定运行。

例如过流保护、过温保护、欠压保护等。

内部展示

在实际开发中,我们可以通过ST MCU的MCU开发板进行电机驱动的测试和验证。

例如,ST MCU开发板STM32F103C8T6具有多个PWM输出口和多个ADC输入口,可以方便地进行电机驱动和电机参数测量。

总之,AutuChips提供了多种电机驱动方案和保护机制,可以满足不同类型电机的驱动需求。

结合AutuChips的示例代码,用户可以快速上手开发电机驱动应用。

网友A:
AutuChips的MCU芯片都可以控制哪些种类的电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utuChips的MCU芯片都可以控制哪些种类的电机啊

我觉得应该能控制各种类的电机  毕竟我觉得用pwm就都能实现控制

网友C:
我们常用的变频器或者驱动器的核心部件是mcu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常用的变频器或者驱动器的核心部件是mcu吗

这个没有往深处想过 不过可以拆开了看看 估计主板上肯定就是单片机了

网友E:
我们控制电机,无论表象是什么 其本质是不是就是调整pwm的幅值频率和占空比呢

网友F:
我们如何利用单片机对电机进行过流保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