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APROM (IAP) 模式,使用ICP下载无法启动到主程序

楼主:
使用的是ARPOM(IAP)模式, 0-0x3800 是BOOTLOAD 下载程序APP1,  从0x3800 开始是MainApp
如果使用KEIL单独下载两个文件是可以正常从BOOTLOAD APP 切换到 MainAPP

但是使用ICP 下载到芯片中则只能进入到bootload App1
一下参数设置
而无法切换到MainAPP

网友A(2023-03-28):
走过,路过,还是不要忘记帮你顶下贴。

楼主:
读出的文件应该写入正确, 我觉得是KEIL把配置写入到了单片机, 而ICP软件无法把配置写入到单片机,不知道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