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按键增加减小程序

楼主(2023-03-26):
51单片机,按键S1增加数字,按按键S2减小数字。按按键S1可以从0增到9,再跳到0,而按按键S2可以从9减小到1,但是不能减到0,不知道怎么更改程序,怎样更改下程序才能使得能减到0呢,谢谢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1
        if (i == 0)
        {
                i = 9;
        }
        else
        {
                i--;
        }

网友B:
if(i==0)
i=9;
就这句,不会到0,即使到0,也变成9了

网友A:
        //-1
        if (i == 0)
        {
                i = 9;
        }
        else
        if (i > 1)
        {
                i--;
        }

网友C:
if(--i>9)i=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