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在进行mm32MCU单片机电路设计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楼主(2023-03-26):
在进行mm32MCU单片机电路设计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合理选择电源方案,确保芯片供电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2)合理设计外部晶振电路,保证芯片的时钟稳定性。
(3)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外设接口和驱动电路。
(4)合理布局和连接芯片的引脚,避免信号干扰和串扰。
(5)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封装形式和布局方式,以达到最佳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A:
选择电源的时候还得考虑功率的问题呢

网友B:
还得注意电源部分的pcb布件也是非常讲究的

网友C:
一定要在选型之前就定下来使用的功能 不要半途更改

网友D:
外时钟是高频的噪声源,除能引起对本应用系统的干扰之外,还可能产生对外界的干扰

网友E:
印制电路板的设计,输入输出走线应尽量防止平行,电源与地线应尽量分在两层

网友F:
时钟监控有效与省电指令STOP是一对矛盾。只能使用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