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MCU单片机如何进行编程和调试?

楼主(2023-03-26):
mm32MCU单片机可以使用多种开发工具进行编程和调试,如Keil、IAR、STM32CubeMX等。
用户可以通过这些工具进行程序编写、调试和下载,同时还可以通过串口调试工具等方式进行在线调试和程序测试。

网友A(2023-09-13):
编程的话就用keil吧,简单一些

网友B:
其实你可以选择官方的demo,然后搭建环境,就可以编程和调试的

网友C: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搭建环境,不然那,也没啥意义

网友D:
你这个问题问的,哈哈哈,就是搭建开发环境呗

网友E:
不能用STM32的cubemx哈

网友F:
你这不是胡说么?不能完全兼容ST的,为哈要用cubemx啊

网友G:
调试建议使用jlink哈,方便一些

网友H:
编程的话KEIL和IAR都可以,仿真器可以用JLINK。

网友I:
串口调试感觉有些麻烦

网友J:
IAR好像MM32也是支持的,但cubemx肯定不支持

网友K:
程序测试确实用串口比较容易一些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