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5V和3.3V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2023-03-26):
(无正文)

网友A(2023-05-05):
将一个较大的上拉电阻和一个较小的下拉电阻串联连接,然后将中间节点连接到3.3V电源,同时将输出端连接到其中一个电阻的连接点上。

网友B:
双向电平转换器可以实现5V和3.3V之间的双向转换,并且可以保持信号方向不变。

网友C:
常见的双向电平转换器有74LVC245等芯片,其原理是通过控制使能端来实现双向转换。

网友D:
逻辑电平转换器适用于只需要转换数字信号的场合,不适用于转换模拟信号。

网友E:
电阻分压电路是一种简单的电平转换电路,可以将5V电平转换为3.3V电平。

网友F:
逻辑电平转换器是一种专门用于数字信号转换的电路。

网友G:
常见的逻辑电平转换器有74LVC07等芯片

网友H:
最好使用封装完整的模块,以保证电路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I(2023-06-06):
对于3.3V和5V/12V等电路的相互转换,NMOS管选择2N7002即可,也可以选用其它低Vgs的管子

网友J:
用两个电阻分压

网友K:
用电平转换器吧

网友L:
如何使用三极管实现5v和3.3v双向转换

网友M:
只能单向由5V转到3.3V?

网友N:
通过三极管来实现3.3V电平转换成5V电平。

网友O:
这类电路大部分运用在输出电路上的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P:
还是用专用的电平转换芯片,这个稳定且精度高。

网友Q:
要双向电平转换可以吗

网友R:
使用MOS管实现

网友S:
MOS管电平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