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链] 没找到开发源码文件,是完美兼容STM32吗

楼主(2023-03-26):
嘿嘿,如果是完美兼容那不就是直接可以烧录STM32固件了。

网友A(2023-06-16):
对啊,就是可以直接烧录ST的固件的

网友B:
说实话,完全兼容可能不太行,但如果你的功能不复杂,用的外设也不是很特殊,就可以兼容了

网友C:
这种事情,最好是问问FAE

网友D:
主要是看你都用到那个功能了

网友E:
是的,航顺的兼容性能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F:
你可以直接试试的,基本上是完全兼容的

网友G:
直接用就好了,航顺好用的很

网友H:
完美不完美不知道,但是兼容肯定是可以

网友I:
之前我用USB部分,航顺是不能完全兼容的

网友J:
你试试吧,这个不试试是不知道的

网友K:
我建议直接找原厂做技术支持,有些时候不能完全兼容的,真的

网友L:
应该是可以完全兼容,之前用过,我是直接烧录的ST固件

网友M:
航顺应该能完全兼容吧,很多都这么说的

网友N:
用呗,试试才能知道完不完全兼容呢

网友O:
我觉得还行,用过航顺芯片,还是可以,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