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 热敏电阻测温原理与拟合方案

楼主(2023-03-26):
热敏电阻是一种温度传感器,其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其原理是基于热阻效应:当电流通过电阻时,电阻内部会产生热量,温度升高,导致电阻值变化。

热敏电阻的电阻值与温度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通常采用Steinhart-Hart方程来描述这种关系:

1/T = a + b * ln(R) + c * ln(R)^3

其中T为绝对温度,R为电阻值,a、b、c为实验常数。

对于给定的一组电阻值和相应的温度值,可以通过最小二乘法来拟合出Steinhart-Hart方程中的常数a、b、c。拟合方法可以使用常规的数值优化算法,如Levenberg-Marquardt算法或Nelder-Mead算法。拟合出的方程可以用于根据测量的电阻值计算出温度值,从而实现温度的测量。

网友A:
热敏电阻适合哪些情况

网友B:
PT100温度传感器性能不错。

网友C:
求热敏电阻温度与电阻的关系

网友D:
热敏电阻测温电路使用方法有哪些?

网友E:
NTC热敏电阻是指对热敏感的电阻体,具有阻值随温度变化而发生显著变化的特性,电阻值随温度上升而明显减少。

网友F:
如何消除热敏电阻阻温特性的非线性?

网友G:
NTC热敏电阻的导电原理是什么?

网友H:
热敏电阻是对温度变化表现出非常灵敏的一种半导体电阻元件,它能测量出温度的微小变化

网友I:
热敏电阻高精度的读取方法是哪种啊?

网友J:
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构成是指随温度上升电阻呈指数关系减小。

网友K:
NTC热敏电阻器lnR与1/T并不具有较好的线性关系

网友L(2023-05-04):
热敏电阻的种类比较多 楼主的这个算法适用于哪种热敏电阻呢

网友M:
这种计算方式的精度如何进行校正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如何消除热敏电阻阻温特性的非线性?

它本身的特性就是非线性的  想要补偿为线性的谈何容易

网友O:
如果我们需要精度比较高的话 是不是就不能用这种热敏电阻了呢

网友P:
貌似现行的算法都是有一定的误差的 并且在不同的温度段 误差还是不同的

网友Q:
一般情况下,是Steinhart-Hart准确点还是查表准确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