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1 编译错误的问题

楼主(2023-03-26):
link的时候提示错误:
relocation truncated to fit: R_RISCV_JAL against symbol `UART0_IRQHandler' defined in .text.UART0_IRQHandler section in
参考CH582的startup改了一下,CH571的中断向量表是
  1. j   UART0_IRQHandler           /* UART0 */
把j改为.word
  1. .word   UART0_IRQHandler           /* UART0 */
这样可以编译通过,但是中断就进不去了。

把官方例程TMR一样改一下,发现也是中断进不去了,说明不能改为.word。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说CH571有bug?中断不能放在代码太大的后面?我看USB里面的中断是放在while(1)循环里面执行。

网友A:
可以看看是否是中断函数定义时:
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__attribute__((section(".highcode")))
没有添加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是否是中断函数定义时:
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__attribute__((secti ...

有啊
  1. __INTERRUPT
  2. __HIGH_CODE
  3.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1. __INTERRUPT
  2. __HIGH_CODE
  3. void USB_IRQHandler(void)

我从CH582里面拷贝了宏定义
#ifndef __HIGH_CODE
#define __HIGH_CODE   __attribute__((section(".highcode")))
#endif

#ifndef __INTERRUPT
#ifdef INT_SOFT
#define __INTERRUPT   __attribute__((interrupt()))
#else
#define __INTERRUPT   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endif
#endif

而且官方例程TMR里面默认是带这两个的:
  1. 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2. __attribute__((section(".highcode")))
  3.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TMR0 定时中断

网友A:
截图中并没有看到串口0中断时如何写的,可以打开一个新的例程,按照例程UART1例程去写串口0试试看呢,也可以将例程发送至hy@wch.cn,我们来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中并没有看到串口0中断时如何写的,可以打开一个新的例程,按照例程UART1例程去写串口0试试看呢,也可 ...

可以了,谢谢!就是少了highcode,拷贝的时候少拷贝了highcode,CH582可以编译,571编译才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中并没有看到串口0中断时如何写的,可以打开一个新的例程,按照例程UART1例程去写串口0试试看呢,也可 ...

不好意思,还是碰到中断的问题,SysTick中断进不去。初始化代码和中断程序:
void systickInit(uint8_t ms)
{
    SysTick_Config((GetSysClock() / 1000) * ms);
}

__INTERRUPT
__HIGH_CODE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SysTick->SR = 0;
    if (gTimerDelayCount != 0u)
    {
        --gTimerDelayCount;
    }
    timeHandle();
    Printf("Systick\n");
}

其他中断是好的,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A:
可以参考此链接:
https://www.cnblogs.com/debugdabiaoge/p/15765991.html